快速认识各种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是一种常用元器件,其种类繁多,大小形状千差万别。无线电与电子制作中较常用的有:电源变压器、音频输入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等。

1、变压器的文字符号为“T”。

2、变压器是利用互感应原理工作的,具有传交流电隔直流电、电压变换、阻抗变换和相位变换的作用。变压器由初级、次级两部分互不相通的线圈组成,它们之间由铁芯或磁芯作为耦合媒介(图14)。改变初、次级之间的圈数比,即可改变电压比和阻抗比。改变变压器线圈的接法,可以很方便地将信号电压倒相。

3、电源变压器是最常用的一类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的主要参数是功率和次级电压、电流。功率与铁芯截面的平方成正比,如图15(a)所示,铁芯截面越大,变压器功率越大。电源变压器的用途是电源电压变换,并可同时提供多种电源电压,以适应电子电路的需要,如图15(b)所示。制作时应根据需要选用具有符合要求的次级电压、电流的变压器。

4、电源变压器的另一用途是电源隔离。由于变压器的隔离作用,即使人体接触到电压U2,也不会与交流220V市电构成回路,保证了人身安全(图16)。这就是维修热底板家电时必须要用电源隔离变压器的道理。

5、音频变压器工作于音频范围,具有信号电压传输、分配和阻抗匹配的作用。图17所示为推挽功率放大器电路,输入变压器将信号电压传输、分配给晶体管VT1和VT2(送给VT2的信号还倒了相),使VT1和VT2交替放大正、负半周信号,然后再由输出变压器将信号合成输出。输出变压器同时还将扬声器的8Ω低阻变换为数百欧姆的高阻,与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相匹配,使得放大器输出的音频功率最大而失真最小。

6、中频变压器习惯上简称为中周,应用于超外差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中频放大电路中。中频变压器具有选频与耦合的作用。图18(a)所示为超外差收音机中放部分电路,中频变压器T1、T2的初级线圈分别与C1、C2谐振于465kHz,作为VT1、VT2的负载,因此,只有465kHz中频信号得到放大,起到了选频的作用。图18(b)为中频变压器幅频特性曲线,f0为谐振频率,Δf为通频带。

7、高频变压器通常是指工作于射频范围的变压器。收音机的磁性天线就是一个高频变压器,初级线圈与可变电容器C组成选频回路,选出的电台信号通过初、次级之间的耦合传输到高放或变频级VT1(图19)。

8、变压器可以用万用表进行检测(图20)。一是检测绕组线圈通断,二是检测绕组线圈之间的绝缘电阻,三是检测绕组线圈与铁芯之间的绝缘电阻。

网友:
有些变压器现在已经见不到了,特别是新产品中。

但它的原理永远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