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A3159

楼主:
1芯积分
TS5A3159有可以替换的芯片吗?

网友:
TS5A3153

网友:
能用直插式的替换吗?贴片的没法焊接

网友:
TS12A4515模拟开关,这些模拟开关只能是单电源供电,可以提高输入信号的偏置来实现交流信号的选通。

如果需要双电源下多路信号的选通(多对1或1对多),可以使用复用器来实现选通。如CD405x。

网友:
那你还是用TS5A3159,好买,贴在洞洞板背面,也还贴

网友:
美信的MAX4717,MAX4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