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怎么恒流

楼主:
附件里的第一张图,12v15A,中的15A怎么稳住的

网友A:
恒压恒流都可以我们在做电设电源类,已经实现了。多试验就可以了

网友:
“附件里的第一张图,12v15A,中的15A怎么稳住的”
该电路不能实现输出稳流。

网友:
14-17页看一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此电路不但不能实现输出稳流,甚至不能实现输出稳压。
从输出端,未见任何反馈到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不但不能实现输出稳流,甚至不能实现输出稳压。
从输出端,未见任何反馈到芯片。

输出端有反馈到FB,lm5117可以实现恒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有反馈到FB,lm5117可以实现恒压啊

是的。我在4楼说错了,没有看到12VOUT联接到了R11上端,只看到R11上端是TP6而C14~C17上端是TP7,以为这是不同的两点。

网友D:
LM5117是电压同步降压控制IC,做恒流不适合

网友E:
请问楼主从哪里找到的电路图??

网友F:
这个是用来稳压的电路吧,电流的话应该限制了不得超过15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从哪里找到的电路图??

it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5117是电压同步降压控制IC,做恒流不适合

他有电流采样的,但我之前以为是同时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用来稳压的电路吧,电流的话应该限制了不得超过15A

这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
13楼的兄弟加我QQ990793787可好,有问题请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恒压恒流都可以我们在做电设电源类,已经实现了。多试验就可以了

问一下,能够同时达到恒流,恒压的情况吗,,在用comp端口恒压的时候怎么达到限流的(不是恒流)的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压恒流都可以我们在做电设电源类,已经实现了。多试验就可以了

求电路图

网友:
求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能够同时达到恒流,恒压的情况吗,,在用comp端口恒压的时候怎么达到限流的(不是恒流)的作用的 ...

那怎么可能?
欧姆定律总学过吧?开关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除以负载电阻等于输出电流。这三个量中有两个确定,第三个也就确定了。
“同时达到恒流,恒压”,你的负载电阻能由你随意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压恒流都可以我们在做电设电源类,已经实现了。多试验就可以了

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一下吗?    645500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压恒流都可以我们在做电设电源类,已经实现了。多试验就可以了

朋友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呗,有点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加个QQ:945812175.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