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内核编译求解惑

楼主:
我们都知道DE1-SoC官方给的ubuntu系统是基于内核3.12.0-00307-g507abb4-dirty(使用uname -a 命令可以查到),但是在/lib/modules文件夹下面看到却是3.8.0-xillinux-1.1文件夹,而不是期待的和内核版本号一致的文件夹,同时在/usr/src/kernels文件夹下面依旧是3.8.0-xillinux-1.1文件夹,这也不是内核源码啊。
这都不是问题,目前我想使用usb摄像头,我想把自己编译的ubuntu系统(在其中我添加了摄像头相关驱动)作为这个系统的内核,按照网上的教程使用新内核方法:
方法一
(1)更换内核:Amv/usr/src/linuxX.X.X/system.map    /boot/system.map
                B、mv/usr/src/linuxX.X.X/arch/i386/boot/bzImage   /boot/vmlinuz
(2)然后修改/etc/lilo.conf文件,加一个启动选项,使用新内核bzImage/zImage启动。
然后我发现找不到/etc/lilo.conf文件
方法二
使用GRUB(修改grub.conf文件)
(1)更换内核:A、mv /usr/src/linuxX.X.X/system.map   /boot/system.map
                B、mv/usr/src/linuxX.X.X/arch/i386/boot/bzImage   /boot/vmlinuz

(2)修改引导管理程序Grub,/etc/grub.conf
然后我发现找不到/etc/grub.conf文件
方法三
修改启动配置文件

使用的都是grub启动,需要修改/boot/grub/grub.conf,添加相应的启动信息
我再发现找不到/boot/grub/grub.conf文件。
至此我想请教大神,如何才能把DE1-SoC ubuntu系统的内核换成我自己编译的呢

网友:
很期待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