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485电路前级保险电阻事宜

楼主:
如图:

这里使用PPTC保险丝:

1、请问这里用保险丝的话,参数选择要考虑什么?一般选择什么参数的保险电阻,比如Ih,It等于多少?
2、这里到底用保险电阻好还是普通电阻好?

网友:
这里使用保险丝,什出于么目的?
用电设备中使用保险丝,目的是发生短路时故障范围不致扩大。电源设备输出端使用保险丝,目的是用电设备发生短路时保护电源。
图中485芯片,既是电源(发送时)又是用电设备(接收时)。

网友:
我第一次见到A、B接保险丝,之前都是两端间接120欧电阻

网友A:
常规下这里没必要使用保险或保险电阻,除非要求总线在人为接错线如接到电网上时的保护,但那样的话,楼主的电路又不合适。一般情况,使用20欧姆的电阻即可,目的是防止因485接口故障或该节点故障导致的总线咬死,而不是为了保护485接口本身。

网友:
现在有些485芯片都到总线短路保护了,不至于搞那么复杂吧?串两个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下这里没必要使用保险或保险电阻,除非要求总线在人为接错线如接到电网上时的保护,但那样的话,楼主的 ...

大版你好,你说的那个 “总线要死”,
我不能理解,具体的物理含义能给讲一下吗。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485上位协议准备用什么协议啊。
Profibus,Interbus, BACnet,Modbus,还是自己定义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版你好,你说的那个 “总线要死”,
我不能理解,具体的物理含义能给讲一下吗。

就是说,某个节点因硬件或软件故障导致该节点不停的向外发送数据,其中包括逻辑0。此时不串电阻隔离故障节点的话,就会导致其它节点进入错误响应或产生电平冲突,从而使整个总线无法工作。此现象称为“总线咬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某个节点因硬件或软件故障导致该节点不停的向外发送数据,其中包括逻辑0。此时不串电阻隔离故障 ...

谢谢大版,这么晚了还在帮忙解答。谢谢!!!

我找了个图,你说的 串电阻是不是图中的红色部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版,这么晚了还在帮忙解答。谢谢!!!

我找了个图,你说的 串电阻是不是图中的红色部分啊?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