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C3200代码若干问题

楼主:
          这几天大概看了下CC3200的网络代码,CC3200好喜欢用Ping命令去判断网络,这块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运用在项目上,我只能表示呵呵了,不死才怪,实际做物联网项目第一关键就是网络,而网络中最容易出问题就是配网和数据传输,由于各种手机以及路由器不兼容问题,还有防火墙等问题,都会导致配网或者传输失败。之前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客户设置了防火墙把ping命令禁用了导致网络异常,这次看到TI的CC3200的demo中总是使用这个,我表示挺奇怪的,也许仅仅是个演示demo的原因吧~~~~~~~~~~~

网友A:
TI虽然是个大公司,它的东西并不一定完全合理。

TI有个特点是聪明的 --------- 盗取别人的智慧:利用各种途径收集对产品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虽然是个大公司,它的东西并不一定完全合理。

TI有个特点是聪明的 --------- 盗取别人的智慧:利用各 ...

其实我觉得国外的技术未必都是好的,我没正式使用CC3200时,觉得CC3200那么贵,性能应该比8266高很多,但是评估过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配网这块,TI的也存在手机和路由器兼容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国外的技术未必都是好的,我没正式使用CC3200时,觉得CC3200那么贵,性能应该比8266高很多,但 ...

" 国外的技术未必都是好的 " ,这句话很实在。现在是因为很多人在“唱衰中国”下也跟着贬低国货,特别是那些 “ 病夫菌 ” 携带者。当然,主要还是外势力在散播 “ 病夫菌 ” 所致。

我用过国产的2046作触摸屏,在调试中发现工作不太正常 --- 只是不太正常,就怀疑它的质量不行,随即换了正规TI生产的TSC2046实验,装上去后一点也没有反应------- 不工作!这时就详细检查程序,发现工作时钟非常高!竞超出最高时钟的两倍多!
将时钟降低到工作时钟,这是TI的TSC2046工作正常,又换上国产的2046,工作也正常!

从这个实际调试中,感觉国产的东西,不仅价格非常低,而且性能也非常好!

外国的东西,卖得很贵的原因无非有三:

1、因为你没有;所以就很宰你!
2、已有的名气,它们也把它当钱使
3、生产成本高,特别是人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国外的技术未必都是好的 " ,这句话很实在。现在是因为很多人在“唱衰中国”下也跟着贬低国货,特别是 ...

这个很赞同,过不了多久国产芯片会越来越牛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