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推荐】+InstaSPIN-FOC LaunchPad BoosterPack培训

楼主:
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概览和资源
2.  识别你的电机
3.  零速度,低速度,调试
4.  加速度,速度反转
5.  高,更高,最高速。
6.  特殊功能
见图片
先安装开发环境,下载motorware软件,并安装。。motorware是用于所有针对InstaSPIN-FOC和InstaSPIN-motion的项目工具。见图片

用户界面比较简洁。左侧可以看到多个选项。比如资源部分,点击展开,可以看到新的launchpad和一些链接。链接指向工具文件夹,wiki站点,快速入门指南,套件使用必读,硬件实验指导,可以下载,分析BoosterPack的硬件设计文件。见图片

认真阅读套件使用必读,对软硬件系统大概学习一下。整体上去把握基本的使用方法。
下面看f2802xf,需要安装GUI设计组件,学习GUI的入门指南,学习识别,行电机的操作方法。
学习过程中,会经常用到InstaSPIN工程和用户实验指南。其中,包含软件基础配置的指导,以及编写嵌入式代码,逐步建立系统的过程。
还要用到InstaSPIN FOC  ,InstaSPIN motion,用户指南。
通读GUI快速入门指南,根据其中说明把GUI composer 安装到系统上。了解生成二进制文件的方法。二进制文件下载到launchpad中,就开始调试电机。

识别电机。Launchpad连接Anaheim  或Telco 24V电机。 这是许多DRV  8312套件附带的电机。是比较典型的型号。见图片

给booster pack 上电。此处的电源额定输出5A。因为电机额定电流4A。执行一遍识别的过程,点击GUI中的enable system 。启动系统,确保user.H 没选择。如果选择它的情况下,运行,就会加载存储的所有的参数。,此时不必要。点击左上方,第三行的run,就开始识别。之前已得到电压电流偏移值。识别电机后,加速,右上方区域,可以看到磁通量的信息,逐渐达到额定磁通量。进入电感阶段,注入适当的负ID电流,磁场减弱,注意电感量,测试数据时保持电机旋转。Motor identified的灯变成绿色。表示整个过程已经无误完成。见图片

但不意味着参数一定正确。需要根据入门指南,分析参数是否合理。右上方,可
以看到识别的结果,电阻,电感,短路电流等。还可以计算最大理论速度。从而了解电机的一些性能。
后面是关于速度调节的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操作过程,一些注意事项,用到的经验和方法等。针对不同电机作出调整。出现震荡等现象,如何调节等。在不完成计算的情况下,手动调节速度控制器的方法。
GUI比较简洁,便于操作。通过一些简单操作,直观的得到电机的参数。对电机调试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电机本身的一些参数,参数之前的关系,都有了进一步的学习。视频主要讲的是调试电机的过程,速度方面的一些调试方法。
对于电机控制没有经验的人来说,短时间就可以调优任何类型的三相、变速、同步或异步无传感器电机,通过一些简单的参数调整,取代了比较复杂的PID控制。提高效率。可以实现精准速度控制。面向广大开发人员,降低调试难度,降低系统成本,提高可操作性。主要能在没什么经验的情况下,节省调试时间。

网友A:
能编辑一下吗,图片上传之后没有插入,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编辑一下吗,图片上传之后没有插入,有点乱

图片就是最后的那几张,不论我编辑时,图片在哪里插入,发表时,图片都会跑到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就是最后的那几张,不论我编辑时,图片在哪里插入,发表时,图片都会跑到最后。

调整了一下图片,不知道顺序是否对,可以试试在文中加入表情符号看看是否也会自动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