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口袋开发平台 dac awg实验

楼主:
g2553口袋开发平台 dac awg实验,完全按照官方例程烧录进去,蜂鸣器发出固定频率的声音,不会随着程序改变
tf audio实验中,同样是官方例程,但是蜂鸣器却不发声。

网友A:
先检查下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看输出有没有波形,看看时钟有没有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看输出有没有波形,看看时钟有没有配对!

硬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就拔了P1.6的线帽  现在也没有示波器 没法检测波形  时钟是否配对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