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和EPS电源的区别

楼主:
UPS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UPS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池的化学能作为后备能,当交流电出现故障中断时,UPS可不间断的为设备提供电能,一般由整流器、逆变器、静态开关、蓄电池等组成。
  UPS的分类
  按工作原理分为:离线式、在线式。
  按供电方式分为:单相输入单相输出、三相输入单相输出、三相输入三相输出。
  按功率分为:10kva一下的小型机、10kva-100kva的中型机、100kva以上的大型机。
  按输出波形分为:方波、梯形波、正弦波。
  后备式和在线式UPS工作原理
  1)后备式UPS(离线式UPS)
  在市电正常时由市电直接向设备供电,当市电断开时由蓄电池逆变供电。
  其特点是:结构简单,体积小,成本低,但输入电压范围窄,有切换时间,不适用于对电源质量要求高的设备,通常用于个人计算机。
  2)在线互动式UPS
  在市电正常时,由市电经整流器供直流电给逆变器工作,由逆变器直接向设备提供交流电,同时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保持蓄电池满容量。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保证不间断输出,不存在切换时间。适用于对电力质量要求高的设备。

网友:
EPS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EPS的工作原理类似后备式UPS,一般由充电器、逆变器、蓄电池、自动切换装置、控制系统组成,特点是结构简单、无噪音、寿命长。适用于电感性、电容性及综合性负载。
  EPS的分类
  按所带负载类型可分为:1)应急照明型2)应急照明及动力混合型3)动力性

网友:
UPS和EPS的区别
   1)按输出区别UPS和EPS
  UPS的供电对象主要是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负载性质较低,目前规定UPS输出的功率因数为0.8.而EPS主要用于电源应急保障,通常负载性质为电感性或电容性。有些负载是要求断电后才投入使用,所有EPS必须能提供很大的冲击电流,通常要求在120%负荷的情况下能持续供电10分钟以上。UPS的额定容量以KVA为单位,EPS的额定容量以KW为单位。
  2)UPS和EPS的功能区别
  EPS和UPS都具备市电旁路和逆变电路,但是EPS只具有持续供电功能,对逆变切换时间要求不高,目前大部分EPS还具备蓄电池单体检测功能。EPS在市电中断后才进行逆变输出,电脑利用率高。
  而UPS一般强调其三大功能:对市电进行稳频和稳压处理;对切换时间要求极高的设备供电;净化市电。日常着重整流和逆变的双变换电路供电,电能利用率不高。但是UPS不仅仅是在断电时逆变供电,还可以在市电出现电压偏差大、浪涌等异常情况时提供稳定的电力输出,这是EPS所不具备的。
  3)UPS和EPS在应用范围的不同
  EPS主要用于消防类负荷以及一些对切换时间要求不高,但需要持续供电的设备。
  UPS主要用于计算机、数字信息系统等对供电质量要求较高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