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kless 在raw-os中的移植方法

楼主:
在raw-os 的git版本上以及未来的2.05版本上按照下面的设置可移植tickless的特性:

1   #define CONFIG_RAW_DYNAMIC_TICK    1

2   初始化定时器的时候第一次中断设置为10秒中断, 32位的定时器在400M以下的cpu可以保证10s不溢出。

3   移植下面的函数:

void port_tick_interrupt_set(RAW_TICK_TYPE next_tick_time, RAW_TICK_TYPE elapsed_ticks)
{
    /*next_tick_time为下一次定时器中断的tick数,可能会溢出,如果溢出则采用10s*/
    if (next_tick_time >= 10 * RAW_TICKS_PER_SECOND) {

        raw_next_tick_interrupt = 10 * RAW_TICKS_PER_SECOND;

    }
    else {

        raw_next_tick_interrupt = next_tick_time;

    }

    /*距离中断的超时时间*/
    tick_timeout = raw_next_tick_interrupt - elapsed_ticks;

    /*停止定时器,去除定时器中断响应标志位,并重新设置超时触发中断*/
    hardware_timer_set(tick_timeout);

}

RAW_TICK_TYPE port_elapsed_ticks_get(void)
{

    /*得到硬件定时器的内部计数,然后转换成实际tick数,由于硬件定时器的内部计时和系统的tick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可能存在时间会慢最大1个tick,采用4舍五入会提高精度*/
    ticks =  hardware_timer_get()

    return ticks;

}

4        在原先的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调用函数raw_dynamic_tick:

        raw_dynamic_tick(raw_next_tick_interrupt) 替换原先的raw_time_tick()

网友:
mark一下,对电池供电低功耗产品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