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缓冲器输入输出阻抗变换计算!!!

楼主:
求缓冲器输入输出阻抗变换计算!!!

网友A:
这个计算,要求知道运算放大器的增益。因为运算放大器增益很高,所以基本上不必计算。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实际上就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接近于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要求知道运算放大器的增益。因为运算放大器增益很高,所以基本上不必计算。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 ...

可是做高频要知道阻抗变换式 然后阻抗匹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做高频要知道阻抗变换式 然后阻抗匹配啊

原来是做高频。
那么,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并且标注清楚各元器件,否则无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