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 + 焊接加吹风小风扇

楼主:
为了改善办公桌上空气流动,也为了焊接,做了这小风扇,3-18V无级调速,开关控制正反转,焊接的时候倒转,可以抽烟

网友:
????楼主你做的是小风扇吧??怎么名字叫温湿显示器?

网友:
名字打错了

网友: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感谢楼主发帖分享。可以再详细介绍下吗?图可以拍的清晰些
上传图片参考下图操作,然后点击图片就可以添加到编辑的内容中了(此处操作类似wo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发帖分享。可以再详细介绍下吗?图可以拍的清晰些
上传图片参考下图操作,然后点击图片就可以添加 ...

我是加附件上传的,不知道还可以这样上传,照的图片太大

网友:
上面是整体,空开控制220输入电源模块,输出12v接调速模块,调速输出接正反转开关,开关后接到电机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