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鼠标,位移量和按键用单片机给数据。做过的前辈还请指导一下

楼主:
如题。
想DIY一个鼠标,位移量和按键用单片机给数据。做过的前辈还请指导一下

用单片机控制 DIY的鼠标,  位移量和按键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发送和设定。
不知道怎么入手,还请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很多单片机的demo板直接就实现了你所说的功能。没多少钱,去买一套。

网友B:
可以使用蓝牙或USB的HID协议 看你用哪个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蓝牙或USB的HID协议 看你用哪个方案

USB HID协议,昨晚一直在查资料 准备从USB HID 入手,但搜到的资源多半是 原理性的东西,没看到电路图和具体代码,今天继续查     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单片机的demo板直接就实现了你所说的功能。没多少钱,去买一套。

噢   好吧  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HID协议,昨晚一直在查资料 准备从USB HID 入手,但搜到的资源多半是 原理性的东西,没看到电路图和 ...

MSP430F5529有现成的USB MOUSE/KEYBOARD例程
CC254X/CC2650也有现成的蓝牙HID例程,可以拿来直接改
其它像STM32/LPCXXX/PIC等支持USB的基本都提供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