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又抽了。附送小技巧一条

楼主:
打开一个PCB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图片里面左下角的进度条,然后卡住了...然后铺地的话就没反应了..
有哪个遇到这种情况并解决了的?

附带一条技巧,铺地的时候,如果有的地方,你担心铺的地和其他网络之间的距离太小(比如担心爬电、焊接的问题),在铺地的选项里面是没法调节的。调节的办法是通过  规则--->clearance然后选择net  再指定你的铺地的网络和其他网络的距离。并记得保存这个规则(先新建一条再保存)

网友:
莫名其妙的重启几次再不等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文件太大了?还是楼主电脑配置问题呢?用的是AD哪个版本啊?反正我没有遇到过,关于铺地,规则里可以详细的设置

网友A:
可能原因:文件太大+电脑不太行了,我也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这两者情况下才发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文件太大+电脑不太行了,我也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这两者情况下才发生过。

可能是配置还是差了点吧.....
奔腾 G3250 +128G SSD,

网友B:
128G的SSD,会不会是磁盘空间不足,无法创建临时文件造成的。可以清理一下磁盘试试。

关于铺地的规则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
破解的经常抽,fatal 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8G的SSD,会不会是磁盘空间不足,无法创建临时文件造成的。可以清理一下磁盘试试。

关于铺地的规则 ...

嗯,就是这个意思,之前网上查了半天资料也没查到,郁闷了好久。偶然想起可以通过这个来试试,果然就是这里

网友:
很好的经验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