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芯片

楼主:
软启动功能允许稳压器逐步达到稳态工作点,从而降低启动
应力和浪涌。LM5117 可将 SS 引脚调节至 FB 引脚的电压或
内部 0.8V 基准,以较低者为准。
内部 10 μA 软启动灌电流逐渐增加连接至 SS 引脚的外部
软启动电容的电压。这导致了输出电压逐渐上升的结果。
软启动时间 (tSS) 可以用下列公式计算:

通过在主电源的输出到 SS 引脚之间连接一个分压器,
LM5117 可以跟踪软启动期间主电源的输出。在软启动顺序
开始时,应通过内部 SS 下拉开关管使 VSS 降至低于 25 mV。
在软启动期间,当 SS 引脚电压低于 0.8V 时,为了启动进入
预偏置负载,LM5117 强制进行二极管仿真。如果需要跟踪
功能,可连接 DEMB 引脚至 GND,或浮置该引脚。
    软启动到底是什么东西,哪位大神能讲的通俗点吗????

网友A:
软启动就是慢慢的上电过程,硬启动就是直接来个VCC,这个软启动是从0慢慢变成VCC

网友:
“软启动到底是什么东西”
从电路角度看,软启动是个RC电路。上电后电容C两端电压随流经电阻R的电流对C充电而逐渐升高。实现软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就是慢慢的上电过程,硬启动就是直接来个VCC,这个软启动是从0慢慢变成VCC

软启动主要就是保护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主要就是保护芯片吗?

“软启动主要就是保护芯片吗?”
软启动主要目的是保护功率管。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5117 也是学生 好多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