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终于玩转了

楼主:
搞了一天终于搞通了,小白一个,不懂TCP,也遇到个小问题,关掉TCP连接时再连会连不上。
解决办法也找到了,关闭TCP监听并重启监听就好啦

网友A:
看着标题点进来的,这离玩转还有很长一段路呢!

网友:
8266是个好芯片,因为价格低,慢慢学吧,有些协议还是要学的,我现在就在看协议,咱们一起学习吧。要真的“玩转”是不容易的,“搞了一天终于搞通了”不等于“玩转了”,

网友:
哈哈我也成了标题党 了。@dontium 。我今天又遇到个问题:8266作为AP模式时只能由8266主动跟终端握手才能连的通,直接用有人网络助手(手机APK)进行TCP通信尝试好多遍都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标题点进来的,这离玩转还有很长一段路呢!

对头。玩的转不等于玩的溜。因为项目需要,直接用手机控制设备启停。等项目赶完了,再坑头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玩的转不等于玩的溜。因为项目需要,直接用手机控制设备启停。等项目赶完了,再坑头学吧~

恩,这些算是基础应用吧,深入的学习还是有很多内容的。

网友C:
应该叫玩起来了,不错,这个片子还是性价比不错,不过玩AT命令是没什么意思的,如果做项目用AT,你将来一定会吃很多亏,等你真正玩转了,就会理解我现在说的话~~~~~~~~~~~~~

网友:
楼主,你好,
我去年也弄了一阵子,感觉ESP8266是目前 为止,性价比最好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去年也弄了一阵子,感觉ESP8266是目前 为止,性价比最好的片子。

一起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叫玩起来了,不错,这个片子还是性价比不错,不过玩AT命令是没什么意思的,如果做项目用AT,你将来一定 ...

谢谢啦

网友E:
我的都被我玩坏了。启动不起来了,固件刷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都被我玩坏了。启动不起来了,固件刷坏了。

我买了两块,但是都有个问题,就是跑起来的时候容易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块,但是都有个问题,就是跑起来的时候容易发热。

我的上电一段时间就特别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上电一段时间就特别热

我怀疑你俩是不是用的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