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叉编译之特定cpu的问题

楼主:
好容易,自己在ubuntu上用交叉编译工具链编译了一个helloworld,然后在目标机上用wget下载到目标机上,成功运行并显示结果。
可是,虽然亲身体验了交叉编译出的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依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没搞明白。其中最疑惑的一点是:
比如,我的目标机1是arm架构,具体cpu型号是联发科MT6572。另外,我还有一个目标机2,也是arm架构,具体cpu型号是MTK6589T。虽然两个目标机都是arm架构,但目标机的cpu不同,指令、寄存器等肯定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要用交叉编译工具链把同一套源码编译出两个程序,分别放到这两个目标机上用,我应该怎样配置工具链?
不需要详细讲解这两种cpu的详细配置步骤,只需要讲解工具链是怎样指定目标机cpu以及怎样针对特定cpu处理目标代码的。
第一次发帖,如果以前有人提问过类似的问题,勿怪。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同样是arm,但是也要考虑细分一些的架构,比如cortex m几或者 a几什么的。这个地方也是在 编译指令里指定,至于具体 arm应该是在 architeture之类那个选项设置,而m7 a8这类可能是在下一个细分的选项里配置,具体我真的不记得了,你可以去看看 gcc的文档,就在你安装的gcc工具链里,这方面的资料,没有一份好得过它。别费劲去找书或者问人了,多余。我说它好,是因为它最权威,但看起来很苦逼,尤其是没有像样的中文版本,曾经我想试图翻译其中一部分来着,但限于时间我也没做,你还是下个有道词典乖乖去看吧,啊,乖。当然,还有一个捷径,分别去找这两个CPU的例程,然后直接查看 编译命令或者makefile,这事我最爱干。

网友:
至于什么 指令 寄存器 ,它相同不相同我不知道,但这种事不要你操心,不然你要编译器干嘛?真的是,只要设置好就OK了。当然这事挺苦逼的,go ahead!勇敢的go ahead。但愿你会找到已经做了这事的老外,否则真的硬坑是一件很苦逼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arm,但是也要考虑细分一些的架构,比如cortex m几或者 a几什么的。这个地方也是在 编译指令里指定, ...

感谢斑竹大人为我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