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步进输出电压,程序出了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N_1  P1OUT|=BIT0
#define DIN_0  P1OUT&=~BIT0
#define SCLK_1 P1OUT|=BIT1
#define SCLK_0 P1OUT&=~BIT1
#define CS_1   P1OUT|=BIT2
#define CS_0   P1OUT&=~BIT2
//************************************************************************//精确定时程序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MCLK=8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um,i;
void init_clk()//配置MCLK=8MHZ,SMCLK=8MHz
{
  P1DIR=0x0F;
  BCSCTL2=SELM_0+DIVM_0+DIVS_0;
  if(CALBC1_8MHZ!=0xFF)
  {
    __delay_cycles(10000);
    DCOCTL=0x00;
    BCSCTL1=CALBC1_8MHZ;
    DCOCTL=CALDCO_8MHZ;
  }
  BCSCTL1|=XT2OFF+DIVA_0;
}

void DA_conver(uint Dignum)
{
    uint Dig=0;
    uchar k=0;

    SCLK_1;
    CS_0;

    for(k=0;k<12;k++)                   //写入16为Bit的控制位和数据
    {
        Dig=Dignum & 0x0800;     //将Digum的高位放入Dig中,即Dig为Dignm的最高位
        if(Dig)
        {
           DIN_1;
        }
        else
        {
           DIN_0;
        }
        SCLK_0;
      _NOP();                      // delay_us(100); //注意:这个延时会改变正弦波的频率
        Dignum<<=1;
        SCLK_1;
      _NOP();                     //delay_us(100);
    }
    SCLK_1;
    CS_1;                           //片选无效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_clk( );
    P1REN|=BIT3;                              //使能引脚电阻,
    P1OUT|=BIT3;                              //打开上拉电阻
    P1IE|=BIT3;
    P1IES&=~BIT3;

    _EINT();

    while(1){
            DA_conver(num);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
        i=1500;
        for(;i>0;i--);
        while(!(P1IN&BIT3));
        i=1500;
        for(;i>0;i--);
        P1IFG&=~BIT3;
        if(num>4092)num=0;
        else num+=50;

}
没有反应。各位给看看是什么问题。还有调试的时候如何进入按键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