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OANIO 的使用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的东西,需要把HPS端的SPI、I2C、GPIO等等讯号传到FPGA,从FPGA的IO送出
看了一些官方文件试着做,SPI、I2C等 都正常没有问题,但就唯独GPIO怎么弄FPGA就是没反应
GPIO部分我主要是参考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5e4004b34028915f804dc2e9?fr=prin

我是希望由HPS控制GPIO62,并把讯号引去FPGA做output
先在QSYS把要使用的GPIO改为LOANIO,接着将讯号EXPORT出来
接着回到TOP层照着文件做以下设定

//宣告inout脚位
inout wire hps_io_LOANIO62,

// 让该IO为 Output
wire [66:0] LOAN_oe;
wire [66:0] LOAN_in;
wire [66:0] LOAN_out;
assign LOAN_oe[62] = 1;
//将讯号引到FPGA
assign FPGA_GPIO= LOAN_out[62];

//和HPS连接的部分
    soc_system u0 (
         .hps_0_h2f_loan_io_in (LOAN_in),
         .hps_0_h2f_loan_io_out (LOAN_out),
         .hps_0_h2f_loan_io_oe (LOAN_oe),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LOANIO62 (hps_io_LOANIO62),

完成后,重产生preloader,放入后板子,再烧SOF,进Linux,
使用Echo来改变GPIO62的值,却发现value改不动了(QSYS不使用LOANIO,而用GPIO是可以的)
当然FPGA_GPIO这边的值也没有变化。

想请各位有用过这个功能人,上面这样的流程哪边有错误呢?
我是知道要达成上面的功能使用PIO、avalon bus等方式都可以达成,但还是希望能用LOANIO这种最直观的方式

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你好
你提供的连接,我看后的理解是这样的

loan_oe[57] = 0; // set 57 as in
loan_oe[59] = 1; // set 59 as out
hps_io_hps_io_gpio_inst_loanio57 FPGA的PIN -->     loan_in[57] FPGA内部 -->
        loan_out[59] FPGA内部 -->
            hps_io_hps_io_gpio_inst_loanio59 FPGA的PIN

网友:
如果上面理解正确,楼主你的这样这么改怎么样

assign LOAN_oe[62] = 1;
assign LOAN_in]62] = with some thing
    soc_system u0 (
         .hps_0_h2f_loan_io_in (LOAN_in),
         .hps_0_h2f_loan_io_out (LOAN_out),
         .hps_0_h2f_loan_io_oe (LOAN_oe),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LOANIO62 (FPGA_GPIO),

网友:
感谢回复!

我一开始理解也类似这样,但是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LOANIO62()
这只脚我拉去FPGA的脚位,place & route的时候怎么弄都一直报错,后来干脆不用pin planner 直接让工具配
结果就过了,仔細看發現工具是把它分配在HPS的脚上,我就想他是不是要接原本GPIO62的脚
所以才改成像上面那样,去拦 LOAN_out 再 Assign到FPGA脚上,

另外我这样接最大的问题是 Arm那边没办法控制GPIO了,我在QSYS中把GPIO62改为 LOANIO62后
在Linux中就没办法用Echo 改IO62的Value,怎么改value值都是保持0或1,
感觉一改为LOANIO62 该IO就和Arm失去联系,全权交给FPGA控制的感觉?

弄了一下午没什么进展,刚刚放弃改用PIO来做,没2下就搞定了...
反正讯号相对复杂的SPI、I2C都可以正常印射到FPGA了,这单根的GPIO讯号就将就着用PIO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