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for new design是停产的意思吗?

楼主:
这型号停产了吗?

网友A:
就是不建议使用的意思,人家有更好的替代产品出来了。

网友:
不推荐用于新设计
一搬是有问题,或者有新的器件可以替代
停产也是迟早的事

网友:
,没有新的方案

网友:
应该是还没停产,但是不建议使用在新的设计项目,原因有可能是有其他新的零件可以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建议使用的意思,人家有更好的替代产品出来了。

学习了,大神,你好厉害

网友:
不建议用于新设计产品

网友:
一般都是有新方案了,这个方案是是为了支持旧的供应商才生产,不推荐新设计中使用,因为器件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大厂保证十年供货周期,这种产品就是说明其供货周期不长了,建议别用,以后会买不到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