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采用中断方式发送问题

楼主:
自己写的查询法发送数据代码如下:分析一下代码有没有错误?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          //发送一个字节
{
  TXBUF0=Ch;
  while(!(IFG1&UTXIFG0));                    //等待发送完毕 !(IFG1&UTXIFG0)为0发送未完成  当!(IFG1&UTXIFG0)为1
  IFG1&=~UTXIFG0;                           //发送标志位清零
}
/**********发送一组字符串*********/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发送一组字符串
{
    uchar *P;
    P=String;
  while(*P!='\0')
   {
     Send_Char(*P);
     P++;
   }
}

现在想采用中断的方式发送数据,不知道怎么发送,什么时候发送,发送标志如何产生,一头水雾不知道怎么解决  希望贴友们的大力指导。

网友A:
中断发送比较复杂,首先要有个队列,要进行队列管理。
发送的时候,把数据放入队列内,然后开发送中断。
队列为空的时候,关中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变量的写冲突,在写某些共享的变量时要关中断。

网友B:
先说下步骤,1 时钟配置,串口波特率,使能等参数配置
2 开启串口中断
3.开启总中断。
4.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函数中将P设置为全局变量,在发送第一个字符之前赋值P=String;
5,将Send_String函数放到你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
6.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Ch)     这个删掉,用TXBUF0=*P;替代就OK了
7,中断服务函数里面。
IRQ...(void)
{
TXBUF0=*p;
p++;
//然后清除标志位

}

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下载个官方历程来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断发送比较复杂,首先要有个队列,要进行队列管理。
发送的时候,把数据放入队列内,然后开发送中断。
...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接收到一组数据,把接收到的数据装到一个数组里面,把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看成一个队列,可不可以在中断里面这样写
IE1|=UTXIE0;   //发送中断使能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TXITQ(void)
{
    TXBUF0=Rebuf[ReLenth];
     ReLenth++;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接收到一组数据,把接收到的数据装到一个数组里面,把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看成一个 ...

像那么个意思,但是不是简简单单几行代码就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步骤,1 时钟配置,串口波特率,使能等参数配置
2 开启串口中断
3.开启总中断。
4.void Send_Stri ...

程序一开始运行发送中断使能打开,进入中断因为没有要发的东西有跳出来了,此时标志位UTXIFG0为0,下次进中断的时候要不要再把标志位UTXIFG0=1呢,如果不置为1还会不会进入中断呢?可不可以把这个标志放到发送函数里面,来控制中断的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那么个意思,但是不是简简单单几行代码就能搞定的。

程序一开始运行发送中断使能打开,进入中断因为没有要发的东西有跳出来了,此时标志位UTXIFG0为0,下次进中断的时候要不要再把标志位UTXIFG0=1呢,如果不置为1还会不会进入中断呢?可不可以把这个标志放到发送函数里面,来控制中断的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开始运行发送中断使能打开,进入中断因为没有要发的东西有跳出来了,此时标志位UTXIFG0为0,下次进 ...

中断使能肯定是要在发送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同时控制的。
发送数据的时候,写好缓冲区然后使能发送中断。
中断里面,缓冲区为空的时候,就要禁止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开始运行发送中断使能打开,进入中断因为没有要发的东西有跳出来了,此时标志位UTXIFG0为0,下次进 ...

反正大概的程序流程就是这样子的了,如果出现的错误的进入中断的,多半是开始的时候,根据标志位判断一下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断使能肯定是要在发送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同时控制的。
发送数据的时候,写好缓冲区然后使能发送中断。
...

ME1 = USPIE0;  和 ME1 |= USPIE0;  有什么区别
有些函数初始化写的是ME1 = USPIE0; 有得写的是 ME1 |= USPIE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E1 = USPIE0;  和 ME1 |= USPIE0;  有什么区别
有些函数初始化写的是ME1 = USPIE0; 有得写的是 ME1 |= ...

就是直接赋值和置某些位的区别,后面的写法不改变其他的比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接赋值和置某些位的区别,后面的写法不改变其他的比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