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

楼主:
请问LM5117是从哪里给PWM波的啊?

网友A:
Lm5117的HO引脚和LO引脚。对HTSSOP封装,是18脚和15脚。两引脚输出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5117的HO引脚和LO引脚。对HTSSOP封装,是18脚和15脚。两引脚输出相反。

是不是通过HO和LO 输出pwm波,然后驱动MOS管,从而实现电压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通过HO和LO 输出pwm波,然后驱动MOS管,从而实现电压的输出?

“是不是通过HO和LO 输出pwm波,然后驱动MOS管”
是HO和LO输出PWM波,但并非“然后”。

“然后驱动MOS管,从而实现电压的输出?”
不是“实现电压输出”,而应该是控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过HO和LO 输出pwm波,然后驱动MOS管”
是HO和LO输出PWM波,但并非“然后”。

“然后驱动MO ...

通过调节PWM波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那怎样调节PWM波的占空比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调节PWM波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那怎样调节PWM波的占空比呢

“那怎样调节PWM波的占空比呢”
一般是用一个直流电平与一个三角波减小比较形成PWM波。当然,三角波是芯片内部产生的,而直流电平是由反馈端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怎样调节PWM波的占空比呢”
一般是用一个直流电平与一个三角波减小比较形成PWM波。当然,三角波是芯 ...

所以说 是不是调反馈端的那两个电阻RFB2和RFB1的比例,就能改变占空比,就能调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 是不是调反馈端的那两个电阻RFB2和RFB1的比例,就能改变占空比,就能调压了?

“是不是调反馈端的那两个电阻RFB2和RFB1的比例,就能改变占空比,就能调压了?”

“调压”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调整输出电压”,那么改变RFB2与RFB1分压比,可以调整输出电压。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输出电压不可能大于输入电压,也不能调整到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反馈端的那两个电阻RFB2和RFB1的比例,就能改变占空比,就能调压了?”

“调压”是什么意思 ...

嗯嗯这个懂了谢谢!还有一个一直不理解...手册上那个 基于采用仿真电流斜坡的电流控制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这个懂了谢谢!还有一个一直不理解...手册上那个 基于采用仿真电流斜坡的电流控制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比较麻烦。
没有看到你的中文手册,只能根据这种电路工作原理大概说说。
这种电路,有两个反馈环。由输出端电压反馈的是电压环,也称为外环。另一个是通过MOS管QL的电流,由电阻Rs取样,送到CS和CSG端,是电流环,也称内环。
两个反馈环速度不一样,内环快,外环慢。内环在每个PWM周期都对流过MOS管的电流进行检测。
QL原本是一支二极管,现在用一支功率MOS管来代替。这样代替,因MOS管导通压降较小,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图中所谓“二极管仿真控制”,就是控制这支MOS管,也就是从LO引脚输出的驱动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麻烦。
没有看到你的中文手册,只能根据这种电路工作原理大概说说。
这种电路,有两个反馈环。 ...

大神,你知道comp引脚(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那里为什么还要补偿元件,直接输出不行吗,连那个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麻烦。
没有看到你的中文手册,只能根据这种电路工作原理大概说说。
这种电路,有两个反馈环。 ...

那在恒压 恒流的时候这两个反馈环是都起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知道comp引脚(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那里为什么还要补偿元件,直接输出不行吗,连那个有什么 ...

这个所谓补偿元件,是对整个反馈环路(包括片内运算放大器、PWM产生和控制、功率开关、输出端的电感和电容)的频率-相位特性进行补偿。
直接输出的话,由于环路中PWM控制、输出端的电感电容等等,会造成一定相移,在相移合适的频率上开关电源可能产生自激振荡(表现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抖动)。这个补偿电路加入后将改变相移和增益特性,避免自激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在恒压 恒流的时候这两个反馈环是都起作用吗

“那在恒压 恒流的时候这两个反馈环是都起作用吗”
无论是在恒压工作状态还是恒流工作状态,两个反馈环都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在恒压 恒流的时候这两个反馈环是都起作用吗”
无论是在恒压工作状态还是恒流工作状态,两个反馈环 ...

这个是既能恒压又能恒流的电路吧?对于这个电路,哪个是外环哪个是内环啊?在恒压或者恒流状态下,这两个反馈环分别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既能恒压又能恒流的电路吧?对于这个电路,哪个是外环哪个是内环啊?在恒压或者恒流状态下,这两个 ...

据我看,此电路并不能实现“精确电流限制”。
恒流工作,必须从输出端进行电流取样。
Rs上的电流并不是输出端的电流,Rs上的电流仅仅是输出端电流的一部分。而且,Rs上的电流与输出端电流之比随PWM占空比变化而变化。
虽然SW端方波电压经RC滤波后严格反映占空比,但条件是Vin不变。故Vin变化时,输出电流仍不能恒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谓补偿元件,是对整个反馈环路(包括片内运算放大器、PWM产生和控制、功率开关、输出端的电感和电容 ...

那这个COMP引脚经过外部的补偿元件直接连在了FB的引脚上面,那这个COMP引脚不是叫做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吗,那还怎么测,还是直接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看,此电路并不能实现“精确电流限制”。
恒流工作,必须从输出端进行电流取样。
Rs上的电流并不是 ...

大神,也就是说Rs那个电阻的只要功能还是采样然后经过内部到CM输出然后进行电流检测的?那要做到精确的电流检测大致应该怎样弄,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COMP引脚经过外部的补偿元件直接连在了FB的引脚上面,那这个COMP引脚不是叫做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 ...

是直接测量,而且测量的是输出电压平均值。
无论COMP端到FB端接什么元件,接多少个元件,COMP端电位一定和FB端电位成比例(这个比例系数就是该放大器的增益)。接入这些元件,只能改变不同频率上的比例系数(增益),但仍然成比例。
不知道你们对放大器和负反馈掌握多少。从你们提出的问题看,似乎并不深入。现在使用LM5117,是否电子竞赛规定选用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测量,而且测量的是输出电压平均值。
无论COMP端到FB端接什么元件,接多少个元件,COMP端电位一定 ...

刚刚开始学看这款芯片比较吃力,所以有好多问题,电子竞赛规定的选用此芯片,谢谢大神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