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编译

楼主:
我想在DE1上友晶提供的系统上添加UVC的驱动,但是重新编译内核之后产生的zImage替换掉原来zImage为什么在启动的时候不能启动。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编绎过程,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编绎过程,说清楚

经过指导,已经编译过了,是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完全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指导,已经编译过了,是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完全的原因。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我编译完后卡在starting kernel 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我编译完后卡在starting kernel 上了

就是说先把环境变量全部设置,再进行配置内核,最后编译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先把环境变量全部设置,再进行配置内核,最后编译就可以。

什么环境变量?我内核啥的都编译通过了,就是读不出来,能详细点吗?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环境变量?我内核啥的都编译通过了,就是读不出来,能详细点吗?谢谢啦

先把编译连路径,ARCH=arm, LOADADDR=0x8000设置好再去配置内核,不能配置再去设置LOADADDR=0x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编译连路径,ARCH=arm, LOADADDR=0x8000设置好再去配置内核,不能配置再去设置LOADADDR=0x8000.

还是不行。。
export ARCH=arm
export LOADADDR=0X8000
make menuconfig
make zImage LOADADDR=0X8000
有没有办法看到zImage是否在0x8000上?
我编译uImage 的时候他会有提示
Load Address:00008000
Entry Point:00008000
zImage的时候就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
export ARCH=arm
export LOADADDR=0X8000
make menuconfig
make zImage LOADADDR=0X800 ...

你最后直接make zImage试试,不加后面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直接make zImage试试,不加后面的地址

还是不行。。。被这个问题弄了好多天了。。能否将你加好V4L的驱动的zImage发我一下试试?谢谢啦。87646485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被这个问题弄了好多天了。。能否将你加好V4L的驱动的zImage发我一下试试?谢谢啦。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了

网友:
楼主,您好!如果想要在友晶提供的系统镜像中,添加自己的驱动程序,编译后,原来友晶镜像中提供的一些ARM端的外设还能正常使用吗?比如以太网。打扰了,非常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