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MSP430F149

楼主:
电脑连上MSP430后,端口有黄色感叹号,但是现实安装了最新驱动,重启也没用,不知道怎么办了,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卸载最新驱动,安装旧版本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最新驱动,安装旧版本驱动

怎么安装  找不到

网友:
实在不行,试试驱动精灵去安装驱动,我记得一些串口驱动可以这么安装。想必,F149的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