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只选中某层的内容。整体移动所选区域全部物体

楼主:
pcb需要加点东西,但外形尽量不改。加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对之前的布局还是有影响的,需要移动多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多个元件。发现,选中多个元件,整体移动,但走线等不能同时移动,还需要手动调整线,比较麻烦。如果右键选择所有内容,就会把其它层的内容也选中,移动时就会连别的层的东西也跟着动。应该有单层选择功能啊。大概搜了一下,没搜到。摸索一下。选择方面的内容, 还是先右键,平时有的选项没有关注过,这次一个一个看。发现一个filter。过滤?点开。看到对象和层两个系列。感觉好像找到了。点击到层。把底层的勾去掉,需要选的内容在顶层,双层板嘛。再选择,就只能选中顶层的东西啦。~~

网友A:
看着很乱啊?我没用pads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是altiumdesigner的话,有一个drag拖拽功能可以用

网友B:
在颜色设置里,把层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cadence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乱啊?我没用pads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是altiumdesigner的话,有一个drag拖拽功能可以用

是有点乱,元件标号没有排列,也比较拥挤。应该能看出来吧,最后一张图,只选中了一层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颜色设置里,把层关掉就可以了。

颜色设置,只是显示的设置啊。我让底层不显示,选择顶层相关内容后移动,再显示底层,会发现对应位置的东西也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颜色设置,只是显示的设置啊。我让底层不显示,选择顶层相关内容后移动,再显示底层,会发现对应位置的东 ...

我记得是不会动的。不显示的东西是控制不了的。

也或者,象顶层,不仅有走线的顶层,也有丝印层,如果仅关顶层走线,选择了丝印也是会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