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sp430输出pwm波,但是好像进不去中断,求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是哪里不对啊

楼主:
我用msp430输出pwm波,同时一个周期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求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是哪里不对啊,能够产生波,但是p6口一直没有信号输出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TACCTL2 = OUTMOD_7;
  TACTL |= TASSEL1 +ID1 + ID0+ MC0;  //选择SMCLK 增加模式
TACCR0 = 20000;    //PWM信号频率50HZ
TACCR2 = 1000;   //高电平1ms
TACCTL2 |=CCIE;      //打开中断

P2SEL |= BIT4  ;     //选择 p2.4  作为PWM输出 第二功能
  P2DIR |= BIT4  ;

  while(1)
  {
       if(s==5)
       {
         while(1)
{     //5 s后,P6.1 P6.2输出高电平
             P6OUT=0x03;
              s=0;
         }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h++;
  if(h==50)
  {
     s++;
     h=0;
   }
}

网友:
中断中的h和s是设置的全局变量

网友A:
这是全部代码吗?P6有没有设置为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部代码吗?P6有没有设置为输出?

除了#include和定义的h,s。这就是所有程序了。P6口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啊,我用的开发板,P6口是led灯

网友A:
”P2DIR |= BIT4  ;“就好比这句,你设置P2.4为输出,当你要对输出寄存器操作(P6OUT),也应先设置方向寄存器(P6DIR);另外这个程序好像不能进入中断吧,没有使能全局中断,我也是刚学,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DIR |= BIT4  ;“就好比这句,你设置P2.4为输出,当你要对输出寄存器操作(P6OUT),也应先设置方向寄 ...

好像不需要吧,那个寄存器默认就是0x00,就是输出状态啊。我以前的控制P6口输出的程序也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需要吧,那个寄存器默认就是0x00,就是输出状态啊。我以前的控制P6口输出的程序也是这样用的啊

我用F149学的,可能不一样,我那个0是输入,1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F149学的,可能不一样,我那个0是输入,1是输出

哦,对,我记错了。是0是输入。因为我的板子是输入低电平时led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对,我记错了。是0是输入。因为我的板子是输入低电平时led等亮

程序调好了吗?

网友:
我没有用这个程序了。我直接用了两个定时计数器,一个定时,一个输出PWM波。但我实在没找到这个程序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前面大大有說了,應該是少了這句        _BIS_SR(GIE);
沒打開全局中斷,加在while(1)上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大大有說了,應該是少了這句        _BIS_SR(GIE);
沒打開全局中斷,加在while(1)上應該就可以了

对的,谢谢大神了。这段时间没登录这个论坛,没看到,不好意思啦哈

网友:
对的,谢谢大神了。这段时间没登录这个论坛,没看到,不好意思啦哈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你要时能全局中断,而且每次进入中断之后要清除中断标志(灰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