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接一个电容再接地

楼主:
一个引脚接一个电容再接地,这个电容是在滤波吗?如果是的话其原理是什么? 正在积累基础知识,请各位大神能否回答的详细一些。先谢谢了。

网友A:
坛子里这方面的帖子很多,,,想积累知识,要多来浏览啊
随便给你找个电容的帖子,好好积累知识
十说电容经典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CB%B5%B5%E7%C8%DD

网友B:
电容的目的就是允许交流通过,阻断直流。虽然都是一个原理,但是根据用途名字比较多,是不是滤波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这方面的帖子很多,,,想积累知识,要多来浏览啊
随便给你找个电容的帖子,好好积累知识
十说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目的就是允许交流通过,阻断直流。虽然都是一个原理,但是根据用途名字比较多,是不是滤波就不清楚了 ...

现在才发现电容学问尽然如此之深

网友:
旁路电容

网友:
引脚接电容的情形很多,未必是滤波、旁路之类,必须看是什么芯片的什么引脚,必要时需要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脚接一个电容再接地”
这句话并没有说清楚:该引脚仅仅存在一支电容到地,还是除电容之外还有其它元件接到某处。

网友:
应该是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