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a824,我照着手册去连了电路,但是输出完全不受输入端控制

楼主:
示波器显示一直是芯片极速工作时的频率,而且芯片有些发烫

网友A:
什么是“芯片极速工作时的频率”?
你不是说“输出完全不受输入端控制”,芯片并没有正常工作吗?哪里来的“极速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芯片极速工作时的频率”?
你不是说“输出完全不受输入端控制”,芯片并没有正常工作吗?哪里来的 ...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就是通频带除以振幅得到的值,我现在发现可能是自激太严重了,或者电源滤波没做好,电源等效电阻是1k,我应该在信号输入端用1k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就是通频带除以振幅得到的值,我现在发现可能是自激太严重了,或者电源滤波没做好 ...

你应该说“未施加输入信号,但从示波器上看有输出”。
这显然是自激振荡。
产生自激,最可能的原因是电源去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就是通频带除以振幅得到的值,我现在发现可能是自激太严重了,或者电源滤波没做好 ...

“电源等效电阻是1k”
对这句话,深表怀疑。你怎么知道电源等效电阻是1千欧的?而且是在这么高的频率上?

网友C:
VCA824 对PCB板要求比较高。可能是PCB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等效电阻是1k”
对这句话,深表怀疑。你怎么知道电源等效电阻是1千欧的?而且是在这么高的频率 ...

电源内阻是自己量的,加了退藕电容以后放大器的增益变的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A824 对PCB板要求比较高。可能是PCB板的问题

我是手焊的,可能干扰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内阻是自己量的,加了退藕电容以后放大器的增益变的很小

“电源内阻是自己量的”
更加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楼主用什么方法测量电源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内阻是自己量的”
更加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楼主用什么方法测量电源内阻?

万用表电阻档测电阻

网友A:
哪有这样测量电源内阻的!!
举个反例:干电池也总有一定内阻,五号电池新的时候内阻大约0.1~0.2欧,使用一段时间后大约0.5欧。你拿万用表测一个试试。放心,万用表不会损坏。
交流220V市电在插座上的内阻大约1欧(可能有上下半个数量级误差)。这次绝不建议你用万用表测量了,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测量电源内阻的!!
举个反例:干电池也总有一定内阻,五号电池新的时候内阻大约0.1~0.2欧,使 ...

不是,是学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学生电源。。

已经告诉你了:“举个反例”。
你倒好,“是学生电源”。
学生电源内阻也没有1千欧。更何况你用一块万用表根本不可能测量电源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