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测试之HD tune

楼主:
HD Tune Pro硬盘检测工具是一款小巧易用的硬盘工具软件,其主要功能有硬盘传输速率检测,健康状态检测,温度检测及磁盘表面扫描等。另外,还能检测出硬盘的固件版本、序列号、容量、缓存大小以及当前的Ultra DMA模式等。虽然这些功能其它软件也有,但难能可贵的是此软件把所有这些功能积于一身,而且非常小巧,速度又快,更重要的是它是免费软件,可自由使用。

HD Tune 在国内非常流行,和其他常用的硬盘检测小软件一样,都有国内用户汉化的中文版本。软件官方提供安装版本和解压即可使用的绿色版本,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下载并运行软件后,在软件的主界面上,首先是“基准检查”功能,直接单击右侧的“开始”按钮可以马上执行检测操作,软件将花费一段时间检测硬盘的传输、存取时间CPU占用率,让你直观地判断硬盘的性能。如果你的系统中安装了多个硬盘,可以通过主界面上方的下拉菜单进行切换,包括移动硬盘在内的各种硬盘都能够被HD Tune支持,你可以通过HD Tune的检测了解硬盘的实际性能与标称值是否吻合,了解各种移动硬盘设备在实际使用上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
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硬盘的信息,可以单击切换到“信息”选项卡,软件将提供系统中各硬盘的详细信息,如支持的功能与技术标准等,你可以通过该选项卡了解硬盘是否能够支持更高的技术标准,从多方面评估如何提高硬盘的性能。此外,单击切换到“健康状态”选项卡,可以查阅硬盘内部存储的运作记录,评估硬盘的状态是否正常。你不必担心不懂得如何了解这些信息,软件将直观地以状态好坏来告诉你。如果怀疑硬盘有可能存在不安全因素,你还可以切换到“错误扫描”选项卡,检查一下硬盘上是否开始有存取问题。
HD Tune的收费版本HD Tune Pro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硬盘检测功能,如AAM控制、磁盘擦写、文件基准测试等,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硬盘信息。

S.M.A.R.T.包含很多个属性,每个属性值只有两种含义,超过阈值和没有超过阈值。一旦有属性值超过了阈值,表明“硬盘快不行了”。每个硬盘的S.M.A.R.T.信息中都注明了这些属性的阈值,不同厂家的阈值是不同的,不同的属性值对于阈值对比关系有两种情况:应大于阈值和小于阈值。
(01) 读取错误率Read Error Rate(应小于阈值)
硬件读取错误率,在从磁盘表面读取数据发生错误时记录。任何大于0的数据表明在磁盘表面或者读写柱头发生过问题。这项的最差值很低的话,则提示硬盘多半有坏道。某些二手硬盘检测这个数值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被修复或屏蔽过坏道。
(05) 重新映射扇区计数Reallocated Sectors Count(应小于阈值)
重新映射扇区的计数值。硬盘发现一个读、写或校验错误时,会将这个扇区重新映射并将数据转移到一个特殊的保留的空闲区域,这些区域就称为重新映射扇区。 也就是说,硬盘是无法通过检测来发现“坏块”的,所有的坏块都被隐藏到了重新映射的扇区里面了,当然这样读写速度会有影响变慢。
(09) 通电时间计数 Power-On Hours Count,POH(越小越好,通常无阈值)
通电状态下的小时计数。这个值表示了硬盘通电状态下总计的小时计数,不过不同厂家这个值的单位有所不同,也有以分钟、秒钟为单位的。新买回的硬盘应该小于10小时吧,不然有可能。。。。嘿嘿
(0A) 马达重试计数Spin Retry Count(应小于阈值)
马达尝试启动的重试计数。这个属性存储了马达为了达到标准转速而进行的启动尝试的总计数,即第一次启动并不能成功达到标准转速。数值高可能电路或是硬盘的保留区有问题,说明硬盘的机械系统出现了问题。
(0C) 通电周期计数Power Cycle Count(越小越好,通常无阈值)
这个属性表明了整个硬盘通电/去电周期的次数,即开关次数。
(C2) Temperature(越小越好,通常无阈值)
当前内部温度。一般不应超过45摄氏度。
(C4) 重新映射事件计数Reallocetion Event Count(应小于阈值)
重新映射操作的计数值。这个属性值表明了将重新映射扇区的数据转移到空闲区域的尝试总次数。成功的转移和不成功的转移都会被计数。
(C5) 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Current Pending Sector Count(应小于阈值)
“不稳定的”扇区数量,即等待被映射的扇区数量。 如果不稳定的扇区随后被读写成功,这个值会降低,扇区也不会重新映射。扇区读取错误不会造成重新映射,扇区只会在写入失败时发生重新映射。这个值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带缓存写入不会重新映射扇区,只有直接读写才会真正写入磁盘。假如这个数值异常,则可能预示硬盘快挂了。。。。
(C6) 无法校正扇区计数Uncorrectable Sector Count(应小于阈值)
读写扇区时发生的无法校正的错误总计数。这个值上升表明硬盘表明有缺损或者机械系统有问题。
(C7) 直接内存访问校验错误计数UltraDMA CRC Error Count(应小于阈值)
通过接口循环冗余校验(Interface Cyclic Redundancy Check,ICRC)发现的通过接口电缆进行数据传输的错误。

网友:
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款兴起于磁盘时代的测试软件,很多测试情况下对固态硬盘的测试结果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