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测试之iometer

楼主:
Iometer 是一个工作在单系统和集群系统上用来衡量和描述I/O子系统的工具。它的发音为“eye-OM-i-ter,” 以便和单词“thermometer.”的发音押韵。
Iometer 为计算机I/O子系统所作的工作就如同测力计为引擎所作的工作一样:它测定在可控制的负荷下系统的性能。Iometer 以前被称为“伽利略”。
Iometer 既是工作负载生成器(也就是说,它可以进行输入输出操作,以便增加系统的负荷),它还是一个测量工具(也就是说,它检查并且记录I/O 操作的性能和对系统的影响)。它可以被配置为模拟任何程序或者基准测试程序的磁盘和网络I/O的负载,或者用来产生整个综合的I/O负载。它也可以用来产生并测量单系统或者多系统(网络)的负载。
Iometer 可以被用来测量和描述:
磁盘和网络控制器的性能
总线的带宽时延容量
对于附带驱动器的网络吞吐量
共享总线的性能
系统级别的硬件驱动的性能
系统级别的网络性能

Iometer 包含了两个程序,Iometer 和 Dynamo.
Iometer 是控制程序。使用图形用户接口(GUI),你可以配置负载,设置操作参数,启动和停止测试。Iometer 告诉Dynamo 去做什么,搜集分析数据,将分析数据输出到文件中。在某一时刻,只能有一个Iometer副本运行;典型的情况是运行在服务器上。
Dynamo 是负载生成器。它没有用户界面。当接收到Iometer 发送过来的命令,Dynamo执行相应的I/O 操作并且记录性能信息,然后将数据返回给Iometer。它可以有多个副本同时运行;典型的情况是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副本,每个客户端运行一个副本。Dynamo 是多线程的;每一个副本都可以模拟多客户程序的工作负载。Dynamo中的每一个运行的副本称为一个管理者;副本中的一个线程称为工作者。

一旦下载了Iometer包,并且解压完毕,安装Iometer所需要做的只是将Iometer.exe 和Dynamo.exe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即可。如果你想在多台机器上运行Dynamo,那么需要保证Dynamo.exe在每台机器上都能够使用(在本地磁盘或者是网络磁盘上都可)。
如果Iomete和Dynamo 运行在两个独立的系统上,必须提供经过恰当配置的TCP/IP网络。如果是运行在同一个系统上则不需要。

网友:
iometer是intel开源的测试工具,开源这一点很重要,c/s结构,便于大规模扩展

网友:
iometer上手比较慢,使用不是很傻瓜,不过网上有很多配置文件可以直接拿来跑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