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
现有两个51单片机A和B,想实现功能如下,问如何设计电路和程序:
A单片机能够得到B单片机P2^0口的电平变化,当B的P2^0高时A置A的P2^0高,当B的P2^0低时A置A的P2^0低

网友:
如果只是跟随一个引脚的状态,用A除P2^0外的任一IO与B的P2^0直接相连,读取然后将状态写入A的P2^0即可。这么基本的问题,你该好好动动脑子。

网友:
这个不用设计了,找根线接通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传统的51芯片,IO口都是弱上拉的,不存在头牛的情况,直接把两边的IO口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高级一点,使用通讯手段,如SPI,IIC,UART都可以,最简单的还是串口通讯。

网友:
连根线,A直接读取B的P2^0

网友:
如果A单片机读B单片机的IO的状态,你这个是一个IO。可以利用外部中断的方法啊。如B单片机的P2^0电平发生调变,则A单片机的一个IO检测到电平调变,产生外部中断。(同时可以考虑使用变量来记录次数)。
具体是怎么调变,这个要编程实现的。

网友:
两个单片机的P2^0都设置成双向IO模式,再找根线连在一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