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入15V-40V ,输出5V的稳压IC。

楼主:
有没有输入15V-40V ,输出5V的稳压IC。
不想用LM7812加LM7805
想用一个稳压IC搞定。

网友A:
输入耐压>40V的稳压芯片不少,但看你的理由是基于“不想用LM7812加LM7805”就犯踌躇了,78系列能用吗?再有,不说明最大电流怎么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耐压>40V的稳压芯片不少,但看你的理由是基于“不想用LM7812加LM7805”就犯踌躇了,78系列能用吗?再 ...

电流要求不高1A左右就行,我要求是DC输入15V-40V输出5V

网友:
明确告诉你,78xxx用不了,压差太大,发热严重,电流也没有1A,再说了输入电压也到不了。直接上DC-DC,国内的像金升阳的,国外的就比较多,例如vicor的很不错。或者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外接电路,如lm2956之类的。

网友B:
能直接说一个IC型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说一个IC型号来吗

4楼已经明确说出了型号:LM2596。
你直接没有看见?

网友B:
他说的lm2956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求不高1A左右就行,我要求是DC输入15V-40V输出5V

1A还说要求不高?
假如78类线性稳压块能用的话,若在40V输入条件下,在IC上耗散的功率=(40V-5V)×1A=35W,相当于点亮一只白炽灯泡的热量!
再说,7812、7805之类的最高耐压仅35V。
DC/DC可用的例如:
A8498_(8-50Vin, 3A, SOIC-8-EP)
A4447_(8-50Vin, 2A, SOIC-8-EP)
MP2565_(4.5-50Vin, 0.8-47Vout, 2.5A, 4MHz, 95%, QFN-10,SOIC-8-EP)
MP2560_(4.5-42Vin, 0.8-39Vout, 2.5A, 4MHz, 93%, QFN-10,SOIC-8-EP)

网友B:
要求500mA,输入电流可以再小,但我输入要求高,就是15V以下就没不能有输出了,输入最高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lm2956好像没有

LM2596市场上到处都是,非常容易买到,怎么能说“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500mA,输入电流可以再小,但我输入要求高,就是15V以下就没不能有输出了,输入最高40V

“输入15V-40V ,输出5V。”
这是你自己在首帖说的要求。

“但我输入要求高,就是15V以下就没不能有输出了,”
无法理解。

网友:
“输入15V-40V ,输出5V。”
就是输入低于是15V以下就不工作了,
输出电流先不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M2596市场上到处都是,非常容易买到,怎么能说“好像没有”?

四楼说的是LM2956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15V-40V ,输出5V。”
就是输入低于是15V以下就不工作了,
输出电流先不考虑。

“就是输入低于是15V以下就不工作了,”
目前市场上的芯片,好像都没有这种功能。
需要你自己搭电路实现。

网友D:
我这刚开发的有一款芯片跟你的要求有点接近,是输入10V-32V,最大电流可以是2.5A,15V停止工作工作电压的话可以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刚开发的有一款芯片跟你的要求有点接近,是输入10V-32V,最大电流可以是2.5A,15V停止工作工作电压的话 ...

电路图如附件,若有需要,可私信我。

IC应用框图

IC应用框图

网友:
不用了,在TI找到了

网友:
国产XL1509,8毛钱,40V 2A性价比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楼说的是LM2956好像没有

看个帖子,都要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