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的LM5117电路连接图,不知道怎么仿真,怎么用啊

楼主:
手册上的LM5117电路连接图,不知道怎么仿真,怎么用啊

网友A:
用的是TINA画的图,没用过这个

网友:
WENBENCH仿真,

查看详情
这个网页右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NBENCH仿真,

http://www.ti.com/product/LM5117?keyMatch=LM5117&tisearch=Search-EN-Everything
这 ...

谢谢,之前看过这个,没怎么弄明白

网友:
WENBENCH不难学的,把工作环境参数填上去,把输出要求填上去,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TINA画的图,没用过这个

可是我在tina上没有找到5117,只找到了5116

网友:
不是仿真能解决所有问题,要好好看数据手册,再结合自己的需要和典型电路,制定自己的电路

网友:
直接焊接实物,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