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池管理+BQ24074充电器

楼主:
BQ24074为TI公司USB 供能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前两天刚申请了两片,不过这几天有个项目一直有点忙都没时间DIY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在这将网上搜索到的有关BQ24074的信息发布,一是为自己过段时间的DIY做铺垫,找些经验,原理图之类的,少走弯路,二是本着奉献的原则将信息共享,希望能帮到有使用这款IC的坛友,三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心得。
好,废话不多说,上搜索到的第一个问题:无法充电
按着一下原理图将板子焊出来却发现无法给电池充上电

但是却只是其中几块板子有问题,按照TI工程师的想法应该是这几块IC是坏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问题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t/f/35/t/75990.aspx

第二个问题:BQ24074引脚CHG不能正常检测电池是否接入问题
原理图如下:

作者是使用BQ24074通过USB对3.7V锂电池充电。同时利用PGOOD、CHG引脚做充电指示及冲满指示。电路板的供电系统是这样设计的:BQ24074 OUT输出端(约4.4V)受负载开关FDC6331L控制,后再经MAX1674EUA升压至5V,再经LP2985稳压至3.3V。出现的问题是负载开关FDC6331L未工作即BQ24074 OUT的电压没有经升压、降压。此时CHG引脚输出正常,是个方波,可以检测电池是否接入,各功能都正常。但是FDC6331L的5脚拉高,BQ24074 OUT经升压后,发现电池未接入时,CHG引脚一直为I低,指示一直在充电。
砖家回复是:负载开关芯片没有使能。真是个粗心的小伙子
问题链接: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t/f/35/t/75925.aspx
目前搜索到的好像只有这么一些,待本人DIY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再发出来与坛友共同探讨最后再上一个BQ24074文档的链接:查看详情

网友:
准备工作很充分
第一个问题,,"100台仪器发现有三个仪器无法充电"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重点检查焊接装配短路点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工作很充分
第一个问题,,"100台仪器发现有三个仪器无法充电"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重点检查焊接装配短 ...

也对,也有可能是粗心导致的

网友B:
这个ic和tp4065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ic和tp4065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

tp4065的最大充电电流可到1A,最大输入电压8V ,芯片内部有防到充功能,
TI 的BQ24074是 100mA 到 500mA 可以配置选择,适合工作输入电压VIN最大值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4065的最大充电电流可到1A,最大输入电压8V ,芯片内部有防到充功能,
TI 的BQ24074是 100mA 到 500mA ...

那不是没4065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