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49的SPI驱动LDC1000读出来全是0

楼主:
用的P5的SPI,程序如下,按照LDC1000使用说明自己写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读出来的要么就是FF要么就是00,为什么,哪错了
#include

#define SPI_SEL P5SEL
#define SPI_DIR P5DIR
#define SPI_IN P5IN
#define SPI_OUT P5OUT
#define CSn BIT0
#define SIMO BIT1
#define SOMI BIT2
#define UCLK BIT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spi(void)//msp430 spi初始化 同步串行接口
{
  SPI_DIR |= CSn;
  SPI_OUT |= CSn;
  U1CTL |= SWRST;               // 芯片复位
  U1CTL |= CHAR + SYNC + MM;   // 8-bit SPI 主机模式
  U1TCTL |= CKPH + SSEL1 + SSEL0 + STC;   // SMCLK,3线模式
  U1BR0 = 0x06;
  U1BR1 = 0x00;
  U1MCTL = 0x00;
  ME2 |= USPIE1;               // 使能SPI #define USPIE1   (0x10)
  UCTL1 &= ~SWRST;             // 取消复位

  SPI_SEL |= SIMO + SOMI + UCLK;//引脚功能选择,第二功能
  SPI_DIR |= SIMO + UCLK;       // 端口方向设置
}
void LDC1000_WriteData(char addr,char value)
{
    SPI_OUT &= ~CSn;             //  使能端低电平
    while (SPI_IN & SOMI);
    while (!(IFG2 & UTXIFG1));
    U1TXBUF = addr & ~0x80;
    while (!(IFG2 & UTXIFG1));
    U1TXBUF = value;
    SPI_OUT |= CSn;             //  使能端高电平
}
char LDC1000_ReadData(char addr)
{
  char x;
  SPI_OUT &= ~CSn;
  while (SPI_IN & SOMI);
  while (!(IFG2 & UTXIFG1));
  U1TXBUF = (addr | 0x80);
  while (!(IFG2 & URXIFG1));
  x = U1RXBUF;
  while (!(IFG2 & UTXIFG1));
  SPI_OUT |= CSn;                // 使能端高电平
  return x;
}
void Init_LDC1000_R(void)
{
  init_spi();

  LDC1000_WriteData(0x01, 0x13);
  LDC1000_WriteData(0x02, 0x3A);
  LDC1000_WriteData(0x03, 0X94);
  LDC1000_WriteData(0x04, 0x17);
  LDC1000_WriteData(0x05, 0x03);
  LDC1000_WriteData(0x06, 0x50);
  LDC1000_WriteData(0x07, 0x14);
  LDC1000_WriteData(0x08, 0xC0);
  LDC1000_WriteData(0x09, 0x12);
  LDC1000_WriteData(0x0A, 0x02);
  LDC1000_WriteData(0x0B, 0x01);
}

网友A:
敢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解决了吗

换了个方法解决了,不用它的硬件spi,用程序去模拟它的功能,反倒比较好用,另外也可能是2个接地脚用了同一个,导致输出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解决了吗

能给个完整的程序吗2979878055@qq.com   谢谢

网友:
求楼主给份完整的程序,急,谢谢!!!
7403545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