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程序在52上可以跑但是在12C5A60S2上就不能跑了呢

网友:
一般情况是程序读写(尤其是写)了STC自己在标准架构上实现的任何特殊寄存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查看自己所用芯片的的具体数据手册,对寄存的讲解,虽说都是用的51内核,但寄存器的物理地址不一样也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注意二者间的差别,对于上对下的兼容,主要是涉及时钟方面的不同,另外注意二者的某些寄存器配置差异。好好看懂二者的器件手册,程序移植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A:
注意时序,12C5A60S2的速度是52的1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时序,12C5A60S2的速度是52的12倍

我爸把延迟函数都加大了12倍也没用

网友:
有些IO口需要配置,建议看一下芯片手册中有关IO口这一章。

网友:
个人觉得时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IO配置,比如只操作LED,无非两种状态,而在操作LCD EEPROM这些外设时,需要读取数据,写入数据,加上时钟问题,造成外设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未见得是12倍,指令周期要看具体的指令,总之死等是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未见得是12倍,指令周期要看具体的指令,总之死等是不好。

我比较菜的,数据手册有点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菜的,数据手册有点看不懂怎么办

不用看了,关于指令周期没那么准,主要是新51都采用流水指令,执行时间可能和上条汇编指令有关,所以要实验才能确定,并且受中断影响。
所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了,关于指令周期没那么准,主要是新51都采用流水指令,执行时间可能和上条汇编指令有关,所以要实 ...

哦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部分IO引进可能需要设置后才能使用,比如P4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