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ARM,Linux,搭建一个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框架(慢慢改进)

楼主:
  在我看来,Linux内核开发,有两步,第一步,不管是字符设备驱动程序,还是块设备驱动程序,还是网络设备驱动程序,都需要一个空的框架,第二步,在这个空的框架下再填充对硬件的控制。然后编译,下载到板子上运行。
  这里有一篇讲内核开发入门编写hello world 模块,我觉得很好的文章,值得一看,由简入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85559127&scene=0#rd
先写一个最简单的字符设备驱动: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asm/uaccess.h>

#define DEVICE_NAME     "kong"   /* 加载模式后,执行”cat /proc/devices”命令看到的设备名称 */
#define kong_MAJOR       250     /* 主设备号 */

static int kong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printk("open ok\n");
  return 0;
}

static kong_write(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 ppos)
{
  printk("write ok\n");
  char val;

  copy_from_user(&val,buf,1);

  printk("write data:%d \n",val);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kong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 这是一个宏,推向编译模块时自动创建的__this_module变量 */
    .open   =   kong_open,
        .write        =        kong_write,
};

static int __init kong_init(void)
{
    int ret;
    ret = register_chrdev(kong_MAJOR, DEVICE_NAME, &kong_fops);
    if (ret < 0) {
      printk("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return ret;
    }
        printk("register sucess /dev/kong OK!\n");
    printk(DEVICE_NAME " initialize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kong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kong_MAJOR, DEVICE_NAME);

   printk("rmmod OK!\n");
}

module_init(kong_init);
module_exit(kong_exit);

MODULE_LICENSE("GPL");

可以看到,这个代码中,入口函数就这个register_chrdev函数,这个函数做了什么?注册了设备号250,这个设备号是通过终端cat /proc/devices 发现250号没用用到,于是就用上了,提交了一个结构体kong_fops,这里只对open,write,做了处理,后续可以根据情况添加。将文件传到虚拟机Linux系统里,make,在板子上insmod
再写一个测试.c文件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char val;
  val = 13;
  fd=open("/dev/xxx",O_RDWR);
  if (fd < 0)
  {
        printf("error, can't open \n");
        return 0;
  }
  write(fd, &val, 1);
  printf("write :%d \n",val);

  return 0;

}

如果注意到了,会发现驱动文件是注册的"/dev/kong" ,而测试文件是打开的“/dev/xxx”,这能打开吗,答案是能,为什么?因为......太多的解释,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内核之所以能找上这个驱动因为主设备号,来看结果,我们为/dev/xxx创建一个设备节点,驱动的主设备号是250,那就创建250号,好让测试文件可以打开。在板子终端输入  mknod /dev/xxx c 250 0
运行测试文件,需要先交叉编译

开始改进:
每次驱动程序写完,都需要自己看下哪个这设备号没有用到,然后在选择没有用到的设备号,需要改进为动态注册设备号,让系统自动分配,写完后还需要手动创建设备节点,需要改进为让系统自己去为这个驱动创建设备节点,这样应用层就更好的测试和开发了
上面的驱动程序不变,刚才需要改进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入口函数做的
static int __init kong_init(void)
{
    int ret;
    ret = register_chrdev(kong_MAJOR, DEVICE_NAME, &kong_fops);
    if (ret < 0) {
      printk("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return ret;
    }
        printk("register sucess /dev/kong OK!\n");
        kong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kong");
        if (IS_ERR(kong_class))
                return PTR_ERR(kong_class);

        kong_class_devs = device_create(kong_class, NULL, MKDEV(kong_MAJOR, 0), NULL, "kong");
        if (unlikely(IS_ERR(kong_class_devs)))
                        return PTR_ERR(kong_class_devs);

    printk(DEVICE_NAME " initialized\n");
        return 0;
}

整个函数先不要被if语句给看误导了,就三个函数
   register_chrdev
   class_create
   device_create
既然入口函数变了,出口也要相应的变

static void __exit kong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kong_MAJOR, DEVICE_NAME);

   device_unregister(kong_class_devs);

   class_destroy(kong_class);

   printk("rmmod OK!\n");
}

这样,测试函数就不要写open "/dev/xxx",可以直接“dev/kong”,系统可以直接找到这个驱动的

还可以改进
要是注册没有成功怎么办?创建设备节点没有成功怎么办?怎么申请?多个功能一样的硬件比如GPIO一类,串口一类,是不是对应每一个
GPIO都要写一个驱动程序,肯定不是,可以在一个驱动设备程序里写上,怎么区分?用次设备号,次设备号多了需不需要申请内存?失败了怎么办?
这里的改进,就不一一细说了,还是分享网上别人写的挺好的文章。
当中有完整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6833883-id-4371047.html

网友:
混杂驱动程序
这里可以参照《宋宝华_精通LINUX设备驱动程序》中第5章第7节

所以在写这种驱动程序的时候,保留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file_operations结构,
程序入口(出口)函数做了简化操作,为开发者做了便捷,有利便有弊,自己在开发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写起来还是挺便捷的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xxx_miscdev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DEVICE_NAME,
        .fops        = &xxx_fops,
};
static int __init xxx_init(void)
{

        misc_register(&xxx_miscdev);
        printk(DEVICE_NAME" up. \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xxx_exit(void)
{
        misc_deregister(&xxx_miscdev);
        printk(DEVICE_NAME " down.\n");
}

module_init(xxx_init);
module_exit(xxx_exit);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有个不同的地方,普通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在注册的时候可以提交file_operations结构而混杂驱动程序,需要在miscdevice结构提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