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莫名其妙的间距错误。

楼主:
现象描述。1.错误的个数有时奇怪的变化。
2.根据出现错误的地方,根本看不到任何可能的间距问题。

具体情况,
1. 比如,某一次。开始检查,发现7个错误。什么都没动,可能经过一次或几次检查,它变成5个错误。
一次,出现16个错误,动一个东西,变成15个错误,撤销刚才的动作,竟然变成13,而不是16.
一次,出现13个错误,动一下,变成14,撤销,依然是14.
这明显不对啊。这种情况偶尔出现,有的时候,检查好几次,错误数没有变化。但异常的情况也不难出现。
2. 一个过孔连接一个0603的一个焊盘。已经是同一个网络了。过孔和0603的丝印框距离肯定是过近了,但这个不是错啊。之前也这样啊。
另外,一段走线,周围根本没有别的东西,那四个0603和走线不在一层。竟然也有间距错误,还是在走线的两个点上。两个点周围明明,没有别的东西。
不知是软件异常,还是我大脑判断异常。原来不是这样的。间距错误,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两个东西过近,现在明显不是那个情况。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东西被你关掉了。虽然看不到,但检查时会有提示的。

网友A:
现在用的都是盗版软件,我一直都是,但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都是盗版软件,我一直都是,但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好像找到方法了。这次,打开软件,开始检查,出现七十多个错误。我看了几个,都和hatch outline 有关,于是,删除了灌铜外框。结果,再检查,我靠,没有错误啦。

网友: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