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ARM,linux开发控制硬件之还是那个LED

楼主:
  搭载好了一个空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接下来就是填充对硬件的控制程序,查看自己板子的LED驱动程序例子,用的misc,混杂设备,现在不用那么深入(慢慢积累),提出其中对硬件控制的程序
  #define LED_GPIO        MXS_PIN_TO_GPIO(PINID_LCD_D23)  //硬件引脚

  gpio_request   //这个函数是对GPIO口做初始化的函数,就像单片机引脚初始化一样

  gpio_direction_output //这个函数是对GPIO输出高低电平做改变的函数

然后是添加进自己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里,只做了write操作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sched.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octl.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bcd.h>
#include <linux/capability.h>
#include <linux/rtc.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linux/gpio.h>

#include <../arch/arm/mach-mx28/mx28_pins.h>

#define DEVICE_NAME     "led"   /* 加载模式后,执行”cat /proc/devices”命令看到的设备名称 */

#define LED_GPIO        MXS_PIN_TO_GPIO(PINID_LCD_D23)  //硬件引脚

static struct class *led_class;
static struct class_device        *led_class_devs;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printk("led open ok\n");
  gpio_request(LED_GPIO, "led");
  return 0;
}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gpio_free(LED_GPIO);
        return 0;
}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char data[2];

        copy_from_user(data, buf, count);
        gpio_direction_output(LED_GPIO, data[0]);

        printk("write data:%d \n",data[0]);
        return count;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 这是一个宏,推向编译模块时自动创建的__this_module变量 */
    .open    =   led_open,
        .write         =         led_write,
        .release =          led_release,
};

int major;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

    major = register_chrdev(0, DEVICE_NAME, &led_fops); //主设备号为0 就自动分配

    if (major < 0) {
      printk("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return major;
    }
        printk("register sucess /dev/led OK!\n");
        led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DEVICE_NAME);
        if (IS_ERR(led_class))
                return PTR_ERR(led_class);

        led_class_devs = device_create(led_class, NULL, MKDEV(major, 0), NULL, "led");
        if (unlikely(IS_ERR(led_class_devs)))
                        return PTR_ERR(led_class_devs);

    printk(DEVICE_NAME " initialize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major, DEVICE_NAME);

   device_unregister(led_class_devs);

   class_destroy(led_class);

   printk(" led rmmod OK!\n");
}

module_init(led_init);
module_exit(led_exit);

MODULE_LICENSE("GPL");

内核写好了,是不是该写测试文件了,看着LCD屏还是触摸的,不来点交互怎么能行呢?
那就用QT来测试吧:
对内核写进 1 就是点亮灯
  对内核写进 0 就是熄灭灯
我选择用QCommandLinkButton,个人感觉这个控件比QPushbutton要好看一些,就选择它了,按下一个点亮灯,按下另一个熄灭灯
具体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window.h"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
    fd  = open("/dev/led", O_RDWR);
    ON  = new QCommandLinkButton("open LED","",this);
    OFF = new QCommandLinkButton("close LED","",this);

    ON->setGeometry(10,10,100,30);
    OFF->setGeometry(10,40,100,30);
    connect(ON,SIGNAL(clicked()),this,SLOT(open_led()));
    connect(OFF,SIGNAL(clicked()),this,SLOT(close_led()));
}

MainWindow::~MainWindow()
{

}

void MainWindow::open_led()
{
    val = 0;
    write(fd, &val, 1);
}

void MainWindow::close_led()
{
    val = 1;
    write(fd, &val, 1);
}

然后是.h文件要包含对应的头文件
#ifndef MAINWINDOW_H
#define MAINWINDOW_H

#include <QtGui/QMainWindow>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asm/ioctl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QCommandLinkButton>
class Main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
    Q_OBJECT

public:
    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0);
    ~MainWindow();
    QCommandLinkButton *ON;
    QCommandLinkButton *OFF;
private:
    int fd;
    char val;
private slots:
    void open_led();
    void close_led();
};

#endif // MAINWINDOW_H

经过编译 进入nfs目录    加载内核驱动文件,运行QT

点击"open LED",会发现左边的灯变亮

点击“close LED” 会发现左边的灯会熄灭

同时,终端也会打印出数据

网友:
床底下的周公板还在吃灰……

网友:
不错啊,我的ZLG 283也在吃灰,不知从何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