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买到LM5117,请问能用什么替换吗?LM5116可以吗?

楼主:
没有买到LM5117,请问能用什么替换吗?LM5116可以吗?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很简单,首先要明白自己的需要,,,类似找对象,A朋友吹了,B朋友行不行,对比一下,看你需要什么类型的

对比

网友:
嗯嗯,不用电赛给的元器件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