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求助

楼主:
请问LM5117能恒压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竞赛,似乎对提高知识水平没有多少帮助,不如循序渐进地学习相关知识。

大神 你好  请问我用webench的参数焊好5117后发现总是带不了负载 (电流过小  或者稳压稳不住自己额定的8V) 电感过大过小都影响电流大小  我觉得是芯片内部的保护在作用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在输出端对输出电压取样,经与芯片内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后,反馈到PWM占空比控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端对输出电压取样,经与芯片内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后,反馈到PWM占空比控制电路。

具体是怎么取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怎么取样的啊?

很简单。
图中红色框中两支电阻分压,送到芯片的FB引脚,即实现对输出电压的取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图中红色框中两支电阻分压,送到芯片的FB引脚,即实现对输出电压的取样。

这不是反馈吗 反馈就是取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端对输出电压取样,经与芯片内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后,反馈到PWM占空比控制电路。

大神,这款芯片做开关电源的时候,竟然它自己可以进行pwm的调整,那单片机只是进行电压电流检测然后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反馈吗 反馈就是取样?

“这不是反馈吗 反馈就是取样?”

两支电阻分压,是取样。取样得到的电压送FB引脚,是反馈。
如果两支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不是送FB引脚,比方说,用来显示输出电压,那就只有取样,没有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款芯片做开关电源的时候,竟然它自己可以进行pwm的调整,那单片机只是进行电压电流检测然后显示 ...

不光是这个型号,几乎所有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都是“它自己进行PWM的调整”。只有很少数不用PWM模式控制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不是“自己进行PWM的调整”。
至于你的单片机是用来干什么,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反馈吗 反馈就是取样?”

两支电阻分压,是取样。取样得到的电压送FB引脚,是反馈。
如果两 ...

哦哦懂了。那LM5117的恒流呢 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这个型号,几乎所有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都是“它自己进行PWM的调整”。只有很少数不用PWM模式控制的开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懂了。那LM5117的恒流呢 是什么原理?

4楼电路不能恒流输出。要想让任一种可调整的电源恒流输出,应该从输出端对输出电流进行取样。对LM5117来说,对输出电流取样后,反馈到芯片FB端,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后控制PWM占空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楼电路不能恒流输出。要想让任一种可调整的电源恒流输出,应该从输出端对输出电流进行取样。对LM5117来 ...

4楼的为什么不能恒流输出,那个上面CS与CSG上面的引脚中间不是有一个Rs采样电阻吗?然后再经过内部放大反馈到FB引脚了啊,同时还可以通过CM端口输出检测电流!好像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楼的为什么不能恒流输出,那个上面CS与CSG上面的引脚中间不是有一个Rs采样电阻吗?然后再经过内部放大反 ...

不错,图中是有一个Rs电阻。但该电阻两端电压并不反映输出电流,仅仅是流过下面MOS管的电流。
上面MOS管电流对Rs两端电压没有影响。当输入电压Vin变化时,输出电流也会变化。
要反映输出电流,必须在输出回路中串联一支小电阻。这样,此小电阻两端电压(平均值)才反映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楼的为什么不能恒流输出,那个上面CS与CSG上面的引脚中间不是有一个Rs采样电阻吗?然后再经过内部放大反 ...

电阻Rs两端电压,用于每个PWM周期对MOS管电流的控制。
这种方法,通常称为逐周期比较控制,在其它型号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中也有应用。这种电路,往往称为电流反馈,也有些资料上称红色框取样并经FB引脚的反馈为外环,这个Rs上的反馈称为内环,合称双环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Rs两端电压,用于每个PWM周期对MOS管电流的控制。
这种方法,通常称为逐周期比较控制,在其它型号开 ...

2楼说的是恒压时候的电压反馈吧?那恒压时电流反馈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是恒压时候的电压反馈吧?那恒压时电流反馈有什么用呢?

2楼说的是输出恒压时的电压反馈。
无论要求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从输出端取样的信号经片内比较放大后对PWM的控制是相当慢的(注意片内运放输出端到FB引脚的所谓频率补偿元件),而经Rs电流取样的内环反馈速度很快,这部分电路是对PWM每个周期中的电流进行比较(注意没有那些频率补偿元件)。因此输入电压Vin突然变化时,电流反馈的内环在一个PWM周期后就会动作而改变PWM占空比,而外环速度慢,要经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PWM周期才会使输出(电压或电流)稳定。
但内环速度虽然快,却不能使输出(电压或电流)稳定在一个最终的误差很小的数值。外环虽然慢,但因其积分作用(4楼图片内运放就是接成积分器),理论上最终误差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是输出恒压时的电压反馈。
无论要求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从输出端取样的信号经片内比较放大后对P ...

那就是说 无论要求输出恒压还是恒流,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过程都是一样的?那恒压和恒流到底是哪里不同从而使实现的功能不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 无论要求输出恒压还是恒流,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过程都是一样的?那恒压和恒流到底是哪里不同从 ...

顾名思义,恒压是输出电压恒定,恒流是输出电流恒定。
所以,恒压工作需要从输出端取电压信号,恒流工作需要从输出端取电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恒压是输出电压恒定,恒流是输出电流恒定。
所以,恒压工作需要从输出端取电压信号,恒流工作 ...

能不能这样理解:电压反馈取的是电压信号,电流反馈取得是电流信号,但是不一定是从输出端取的;若电压反馈是从输出端取得,电流反馈不是,就是恒压状态,反之,则是恒流状态。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图中是有一个Rs电阻。但该电阻两端电压并不反映输出电流,仅仅是流过下面MOS管的电流。
上面MOS管 ...

您指的在输出回路上面串一个小电阻,具体是在哪里呢?要是这样的话,那个Rs小电阻岂不是没什么作用了?只是起到一个采样然后经过内部放大到CM端口输出检测电流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这样理解:电压反馈取的是电压信号,电流反馈取得是电流信号,但是不一定是从输出端取的;若电压反 ...

“电压反馈取的是电压信号,电流反馈取得是电流信号,但是不一定是从输出端取的”
我认为不能这么说。
LM5117电路中,Rs上的电流参与电流反馈,但不是从输出端取得,故而该反馈环称为内环。该反馈环也不能稳定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指的在输出回路上面串一个小电阻,具体是在哪里呢?要是这样的话,那个Rs小电阻岂不是没什么作用了?只 ...

“在输出回路上面串一个小电阻,具体是在哪里呢?”
具体当然要在输出回路中,亦即在输出电感和电容之后。

“要是这样的话,那个Rs小电阻岂不是没什么作用了?”
Rs仍然有用。
从输出端取电流信号,是加到芯片FB端。这个环路比Rs所在环路大,而且动作慢(注意片内运放输出端到FB引脚的所谓频率补偿元件)。Rs所在反馈环路动作快,逐个PWM周期对电流进行比较,控制PWM占空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反馈取的是电压信号,电流反馈取得是电流信号,但是不一定是从输出端取的”
我认为不能这么说。
...

对啊就是因为没从输出端取,所以不能稳定输出电流。我的意思是,若电流反馈是从输出端取的,是不是就是恒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是输出恒压时的电压反馈。
无论要求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从输出端取样的信号经片内比较放大后对P ...

您说的片内运放输出端到FB引脚的频率补偿元件是指哪些呢,那个COMP的引脚到FB引脚的补偿元件叫做频率补偿元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回路上面串一个小电阻,具体是在哪里呢?”
具体当然要在输出回路中,亦即在输出电感和电容之后 ...

好的,懂了,但是在Rs上面取得电流信号不是下面有个支路(芯片内部)是将信号给到CM端口输出吗???将放大后的电流信号给到FB是进行调节的,然后给到CM 端口输出是进行电流检测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就是因为没从输出端取,所以不能稳定输出电流。我的意思是,若电流反馈是从输出端取的,是不是就是恒 ...

“我的意思是,若电流反馈是从输出端取的,是不是就是恒流了?”
是的,电流反馈若从输出端取,就是恒流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片内运放输出端到FB引脚的频率补偿元件是指哪些呢,那个COMP的引脚到FB引脚的补偿元件叫做频率补偿 ...

“您说的片内运放输出端到FB引脚的频率补偿元件是指哪些呢”
此图中的34.8千欧电阻和0.1uF电容。

“那个COMP的引脚到FB引脚的补偿元件叫做频率补偿元件吗?”
一般是这么称呼。但我觉得,这个名称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些元件的作用。至于叫什么更好一些,有待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片内运放输出端到FB引脚的频率补偿元件是指哪些呢”
此图中的34.8千欧电阻和0.1uF电容。

...

好的,知道了,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的,懂了,但是在Rs上面取得电流信号不是下面有个支路(芯片内部)是将信号给到CM端口输出吗???将放 ...

好像你还没有把Buck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
上面的MOS管和下面的MOS管任何时刻不能同时导通,一定是上面的导通下面的关断,上面的关断下面的导通。
Rs中的电流,仅仅是通过下面MOS管的电流。输出端的电流,在上面MOS导通时(下面关断)由上面MOS管提供,在下面MOS管导通时(上面关断)由电感经下面MOS管提供。
所以CM端口输出的并不是整机输出端的电流,仅仅是下面MOS管中电流(经过滤波,是平均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还没有把Buck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
上面的MOS管和下面的MOS管任何时刻不能同时导通,一定是上面的 ...

这两个MOS管交替导通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MOS管交替导通的目的是什么啊?

看来我估计得没有错,参赛者对Buck电路工作还没有充份理解。
上管导通(下管关断),输入端(Vin)通过上管对电感“充电”(电感中储能增加),同时为负载供电。
下管导通(上管关断),电感通过下管为负载供电,电感中储能减少。
PWM占空比增加,即上管导通时间相对长,显然电感储能多,输出电压变高。这就是所谓PWM控制。
下管本来是一支二极管。这里用MOS管,是因为MOS导通时电阻小,管压降小于二极管,可以减少损耗,提高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MOS管交替导通的目的是什么啊?

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竞赛,似乎对提高知识水平没有多少帮助,不如循序渐进地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还没有把Buck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
上面的MOS管和下面的MOS管任何时刻不能同时导通,一定是上面的 ...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为什么我设置16v输入5V3A输出,到达输入12V左右电压正常,而输入电压超过12v,电源就会没有输出,这是什么原因?是哪几个脚保护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端对输出电压取样,经与芯片内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后,反馈到PWM占空比控制电路。

大神!求助!!!
可以帮忙画一个lm5117工作的简单流程图吗?
不是比赛。只是新手,在自己学习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你好  请问我用webench的参数焊好5117后发现总是带不了负载 (电流过小  或者稳压稳不住自己额定的8 ...

LM5117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中比较复杂的一种。
仅凭你所叙述的简单信息无法判断问题在哪里。
要判断问题所在,必须使用示波器逐点看波形,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设置16v输入5V3A输出,到达输入12V左右电压正常,而输入电压超过12v,电源就会没有输出,这是什么 ...

仅凭你叙述的简单内容,无法判断。
需要用仪器(主要是示波器,至少双踪)逐点观察,才好判断故障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