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有没有M4的中文数据手册

楼主(2016-07-24):
PWM 有没有M4的中文数据手册
怎么知道要这样写的
#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
#define GPIO_PB7_M0PWM1 0x00011C04
#define GPIO_PB4_M0PWM2 0x00011004
#define GPIO_PB5_M0PWM3 0x00011404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过这个问题我刚好知道嘻嘻,希望可以帮到你。 打开pin_map.h文件,然后CTRL+F查找,输入你的芯片名称,然后点击查找 ,如上图,就找到GPIO对应的地址啦。然后复制粘贴就行

楼主:
谢谢你,你有没有这个芯片的中文说明书啊,能不能加你q好友,我的是1359955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