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源模块

楼主:
现在在设计一个电路,整体由±12V电源供电,但其中有芯片AD603(AGC电路模块)需要±5V来供电,,那么应该如何设计电源模块呢??

网友A:
如果±5V供电电流不大(你那个AD603芯片),例如10mA以内,那么使用7805和7905是比较简单的方法,甚至可以考虑78L05和79L05。

网友:
7805和7905分别是+12V转=5V及-12V转-5V,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网友:
在请教一个问题哦:RS422转TTL电平应该如何设计呢,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还有TTL转RS422该如何设计呢(都是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5V供电电流不大(你那个AD603芯片),例如10mA以内,那么使用7805和7905是比较简单的方法,甚至可以考 ...

7805和7905分别是+12V转+5V及-12V转-5V,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5V供电电流不大(你那个AD603芯片),例如10mA以内,那么使用7805和7905是比较简单的方法,甚至可以考 ...

再请教一个问题哦:RS422转TTL电平应该如何设计呢,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还有TTL转RS422该如何设计呢(都是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5和7905分别是+12V转+5V及-12V转-5V,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7805和7905分别是+12V转+5V及-12V转-5V,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你不是说“整体由±12V电源供电”么?我认为你已经有了现成的±12V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805和7905分别是+12V转+5V及-12V转-5V,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倒底需要你设计什么东西?
是±12V电源?还是±12V加±5V电源?需要多大电流?要求使用开关电源还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哦:RS422转TTL电平应该如何设计呢,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还有TTL转RS422该如何设计呢(都 ...

这类芯片市场上多得是。你选择RS485与TTL相互转换的芯片即可,同样可以用在RS422与TTL相互转换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芯片市场上多得是。你选择RS485与TTL相互转换的芯片即可,同样可以用在RS422与TTL相互转换上。

MAX488这个芯片应该可以吧,就是既可以把RS422转TTL电平,又可以将TTL转RS42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12V供电部分如何设计呢”
倒底需要你设计什么东西?
是±12V电源?还是±12V加±5V电源?需要多 ...

设计一个中频电路,整个电路包括一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滤波电路、二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AGC电路(所用芯片AD603)、三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电压跟随器六个模块(所用芯片OP27),就AGC电路需要±5V供电,其余电路都是±12V供电,,我在想整个电源模块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设计一个中频电路,整个电路包括一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滤波电路、二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 ...

±12V转±5V这个部分我是知道的,就是±12V电源,是必需要交流电220V转成±12V么,有没有可以直接供电±12V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AX488这个芯片应该可以吧,就是既可以把RS422转TTL电平,又可以将TTL转RS422

RS422转TTL和TTL转RS422是用同一个转换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转±5V这个部分我是知道的,就是±12V电源,是必需要交流电220V转成±12V么,有没有可以直接供电±1 ...

“有没有可以直接供电±12V的芯片?”
这话问得有些蹊跷。“直接供电±12V的芯片”是指该芯片输出±12V,但你总要给这个输出±12V的芯片供电吧?不然,这个芯片输出的能量从哪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转±5V这个部分我是知道的,就是±12V电源,是必需要交流电220V转成±12V么,有没有可以直接供电±1 ...

“是必需要交流电220V转成±12V么”
看你用什么电源了。如果你打算用220V单相交流为这个输出±12V的芯片供电,那当然可以。如果你打算用重型卡车上24V蓄电池为这个输出±12V的芯片供电,当然也可以,那就不是“必需要交流电220V转成±12V”了。完全由你自己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一个中频电路,整个电路包括一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滤波电路、二级放大电路(所用芯片OP27) ...

先不忙“想整个电源模块应该如何设计”。
第一步要做的,是确定你的这些电路需要多大电流。第二步你自己选择用什么来为你的电源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488这个芯片应该可以吧,就是既可以把RS422转TTL电平,又可以将TTL转RS422

“MAX488这个芯片应该可以吧”
若是将RS422转换成TTL同时将TTL转换成RS422,MAX488可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S422转TTL和TTL转RS422是用同一个转换芯片么

“RS422转TTL和TTL转RS422是用同一个转换芯片么”
是同一个芯片。
详见MAX488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422转TTL和TTL转RS422是用同一个转换芯片么”
是同一个芯片。
详见MAX488芯片手册。

大神,能提供利用芯片MAX488所设计的电平转换电路么(422转TT、TTL转422)
我自己设计的老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忙“想整个电源模块应该如何设计”。
第一步要做的,是确定你的这些电路需要多大电流。第二步你自己 ...

这是整个电路的框图,电路什么都画好,就剩供电模块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