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改成电路板求助及变频器的干扰

楼主(2016-07-24):
电柜改成电路板求助及变频器的干扰
电柜中包含PLC 中间继电器 变频器 PLC控制变频器 能否把这个电路改成电路板 而且如何抑制变频器对电路板的干扰 谢谢
变频器
电路板

网友A:
“PLC 中间继电器 变频器 PLC控制变频器”,“能否把这个电路改成电路板”
你看看这些继电器、变频器等等是用多粗的导线联接的,这些继电器、变频器等等体积有多大,再考虑你的电路板上铜箔能否承受这么大的电流,能否承受这么大的重量。

网友B:
工业现场不建议改,一般的PLC针对现场的复杂环境都会做各种测试,你能保证你得电路板达到要求吗?当然,如果现场出现故障停机对生产影响不大,还是可以使用呢,做好强弱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