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模拟电路,有没有常用的增益带宽积和底噪好的运放,用来代替5532

楼主:
常用又便宜的那种,正考虑用TL07x,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届生实习期就是这么个样子……

原来是应届生实习。
搞这个超声测距,一个人全包,远超过应届生实习应该具有的水平。
如果真是一个人搞出来,这家公司应该立即录用,而且不能是初级工程师待遇。
没有搞出来,当然算是白干。

网友A:
这个电路上用,人太笨,基础差,花了三天才弄了这么个东西,
检测超声用的,目前检测0.5mvpp的40k波形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改进

网友B:
“有没有常用的增益带宽积和底噪好的运放,用来代替5532 ”
NE5532并不贵,也容易买到。你为什么要代替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上用,人太笨,基础差,花了三天才弄了这么个东西,
检测超声用的,目前检测0.5mvpp的40k波形没 ...

“目前检测0.5mvpp的40k波形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改进”
你要怎么改进?改进此电路的什么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常用的增益带宽积和底噪好的运放,用来代替5532 ”
NE5532并不贵,也容易买到。你为什么要代替它 ...

想看看能不能把噪声中的40K信号降低些,同时把回波的40k再放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能不能把噪声中的40K信号降低些,同时把回波的40k再放大些……

“想看看能不能把噪声中的40K信号降低些,同时把回波的40k再放大些……”
实在不知道你所说“噪声”和回波“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检测0.5mvpp的40k波形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改进”
你要怎么改进?改进此电路的什么性能?

要是能用两级就好了,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能不能把噪声中的40K信号降低些,同时把回波的40k再放大些……”
实在不知道你所说“噪声”和回 ...

额……检测超声传感器的接收端信号,”回波“是我造的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用两级就好了,能吗……

我不知道你那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标,怎么可以轻易说“能”还是“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那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标,怎么可以轻易说“能”还是“不能”?

我自己也不知道实现什么目标……上头说做个超声测距的东西,给了我几个sr04和sr04类似的模块,
我就量呀看呀找呀,过了三天就弄个这么个玩意儿出来,电路的指标,不清楚,目标是跟上头交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不知道实现什么目标……上头说做个超声测距的东西,给了我几个sr04和sr04类似的模块,
我就量呀 ...

“目标”和“指标”可不是一个意思。
前面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实现什么目标”,后面说“电路的指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标”和“指标”可不是一个意思。
前面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实现什么目标”,后面说“电路的指标,不清 ...

后面还说了,目标是跟上头交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不知道实现什么目标……上头说做个超声测距的东西,给了我几个sr04和sr04类似的模块,
我就量呀 ...

“目标是跟上头交差吧……”
那你应该问“上头”,他要干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标是跟上头交差吧……”
那你应该问“上头”,他要干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指标。

我上头前几天辞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头前几天辞职了

“我上头前几天辞职了”
那么,这个“上头说做个超声测距的东西”,是否自动作废?
“上头”辞了职。“上上头”应该指定由谁做你的“上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头前几天辞职了”
那么,这个“上头说做个超声测距的东西”,是否自动作废?
“上头”辞了职。“ ...

才不是呢……上上头说:做吧,领导要直观感受下啥是超声测距。您要说上上头的上头还有吗?一个月前是有的!也辞职了……嗯,再上面就是要感受的领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头前几天辞职了”
那么,这个“上头说做个超声测距的东西”,是否自动作废?
“上头”辞了职。“ ...

老师也有熬夜的习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也有熬夜的习惯吗?

这才几点……

网友:
感觉帖子发错模块了在“休息一下”区里面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也有熬夜的习惯吗?

不能说是习惯,不过一般睡得比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