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推荐】+TI DSP开发工具CCS上AET调试功能

楼主: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opencourse?lessonid=2567
德州仪器高性能处理器部门的处理器工程师 Brighton Feng
视频里他演示的是德州仪器dsp开发工具CCS上的AET调试功能。
AET的全称是 Advanced Event Trigger的意思
他主要用来监控DSP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并在事件发生时产生相应的响应。
AET可监控的事件主要包括单元的读写,数据总线地址,数据总线数值和程序总线地址,以及开始操作等等
AET可采取的响应包括停止CPU运行,在某个管脚上输出信号等等
AET最典型的用法是用来检测某个单元是否被改写,在该单元被改写时停止CPU运行,方便客户查找该单元改写原因。
在这里用CCS3.3和tms320系列的开发板来演示这个功能
为了演示AET的功能,视频里写了一段简单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testData;
main()
{
  int i;
  printf("AET Demo...\n");
  for(i=0;i<10;i++)
    testData=i;
}
其中定义了全局变量 testData和局部变量i
在main函数中故意修改了testData的值
然后在AET功能中监控testData单元的改写,并在发生改写时停止运行
在演示功能前需要编译并加载程序
在tools菜单里面打开
AET的设置方式类似于伪代码和脚本
在菜单中选择监控的类型,这里选择监控数据的改写
在配置框中设置变量testData
然后点击OK。
定义好了以后,继续定义响应。
运行后,程序停止,并显示了一个黄色箭头去指示停止的位置。
到此,整个的演示也就结束了。
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点击帮助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