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七个实验(记录一下)

楼主:
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七个实验(记录一下)
第七个实验是编写数码管的驱动
驱动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驱动的模型是:
左上角是一个六选一的数据选择器输入的数据是24位的,分成了【3:0】【7:4】【11:8】【15:12】【19:16】【23:20】分成了8个数据长度为4的数据。
左下角的是分频器也就是计数器,将50MHZ的时钟分频成为1KHZ的时钟周期为1ms的时钟信号 50MHZ-----一个周期是20ns 1KHZ半个周期是0.5ms=500000ns所以计数器的计数值是500000/20=25000(为什么是用半个周期除以系统时钟周期呢?自己的理解是因为计数是沿边沿计数的)1ms产生移位欺骗人眼的时间要小于20ms
下面是代码:
module SMG(Clk,Rst_n,En,data,sel,seg);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n;

                input [23:0]data;

                output [5:0] sel;//数码管的位选
                output reg [6:0] seg;//数码管的段选(要显示的内容)

                reg [14:0] div_cnt;//25000-1=24999
                reg clk_1k;
                reg [5:0]sel_r;
                reg [3:0]data_tmp;//数据缓存
        //计数器从0计数到2499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iv_cnt <=15'd0;
                else if (!En)
                div_cnt <=15'd0;
                else if(div_cnt == 24999)
           div_cnt <= 15'd0;
           else
                        div_cnt = div_cnt + 1'b1;
//但计数满了24999的时候clk_1k翻转一次产生1khz的clk 时钟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1k <= 1'b0;
                else if (div_cnt == 24999)
                clk_1k <= ~clk_1k;
                else
                   clk_1k <= clk_1k;

//循环移位的寄存器
                always@(posedge clk_1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l_r <= 6'b00_0001;
                        else if(sel_r == 6'b10_0000)
                            sel_r <= 6'b00_0001;
                        else
                           sel_r <= sel_r << 1;
//选择显示数据
                always @(*)
                   case (sel_r)
                           6'b00_0001: data_tmp = data[3:0];
                                6'b00_0010: data_tmp = data[7:4];
                                6'b00_0100: data_tmp = data[11:8];
                                6'b00_1000: data_tmp = data[15:12];
                                6'b01_0000: data_tmp = data[19:16];
                                6'b10_0000: data_tmp = data[23:20];
                                default :data_tmp =4'b0000;
                        endcase
//查表显示0到f的数据
                always@(*)
               case(data_tmp)//查表
                        4'h0:seg = 7'b1000000;
                        4'h1:seg = 7'b1111001;
                        4'h2:seg = 7'b0100100;
                        4'h3:seg = 7'b0110000;
                        4'h4:seg = 7'b0011001;
                        4'h5:seg = 7'b0010010;
                        4'h6:seg = 7'b0000010;
                        4'h7:seg = 7'b1111000;
                        4'h8:seg = 7'b0000000;
                        4'h9:seg = 7'b0010000;
                        4'ha:seg = 7'b0001000;
                        4'hb:seg = 7'b0000011;
                        4'hc:seg = 7'b1000110;
                        4'hd:seg = 7'b0100001;
                        4'he:seg = 7'b0000110;
                        4'hf:seg = 7'b0001110;
                endcase
//        位选的实现
                        assign sel =(En)? sel_r:6'b00_0000;
endmodule

测试代码 testbench: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clk_period 20
//20ns = 50mhz
module SMG_tb;

reg Clk;
reg Rst_n;
reg En;

reg [23:0] data;

wire [5:0]sel;//位选
wire [6:0]seg;//段选

SMG SMG0(
    .Clk(Clk),
    .Rst_n(Rst_n),
         .En(En),
         .data(data),
         .sel(sel),
         .seg(seg)
          );
   initial Clk = 1;
        always #(`clk_period/2) Clk = ~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En = 1;
                data = 24'h123456;
                #(`clk_period *30);
                Rst_n =1;
                #20000000;
                data =24'h201607;
                #20000000;
                data =24'h202009;
                #20000000;
                $stop;
        end

endmodule

rtl波形:

符合对应的编码
门级仿真:

quartus ii 15版本的 In 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 (issp)还不太会使用,在板子上的仿真就明天发吧。晚安。。

网友:
来自 4楼

汇总贴在此:
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881&fromuid=536508

网友A:
楼主的第五个实验和第六个实验到哪里去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五个实验和第六个实验到哪里去了呀?

在其他论坛了过几天补回来。

网友:
给茁壮成长的楼主 点赞
能画模块,画时序,能写代码,能仿真
楼主是的高人真传啊。

我也来拆两招,助楼主快速修炼
1. 用 always@(posedge clk_1k or negedge Rst_n)
   比用 always @(*) 好

2.输入输出的信号,尽量都用DFF过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学习的都是用原理图方式

网友B:
楼主能帮我写个FPGA的程序吗??提供一个标准矩形脉冲信号发生器,要求
a)频率为1MHz,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0.1%;
b)脉宽为100ns,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
c)幅度为5±0.1V(负载电阻为50);
d)上升时间不大于30ns,过冲不大于5%。用的是stm32芯片,万分感谢了

网友:
写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帮我写个FPGA的程序吗??提供一个标准矩形脉冲信号发生器,要求
a)频率为1MHz,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

a)频率为1MHz,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0.1%;
b)脉宽为100ns,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
--误差取决于你能提供什么程度的时钟

c)幅度为5±0.1V(负载电阻为50);
d)上升时间不大于30ns,过冲不大于5%。
-- 这两个不是FPGA程序能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