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求解LM5117降压控制为何没有任何输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你也是参加比赛的?咱们资料共享吧。。。我们现在连题都没看懂。。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先发原理图,说一下调试现象,

网友:
毫无任何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先发原理图,说一下调试现象,

楼下看~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

找半天都没找到能用什么软件仿真Lm5117

网友:
“毫无任何输出”
可是电原理图中输出端却标注“测试0.2A,11.66V输出”。
二者相互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半天都没找到能用什么软件仿真Lm5117

“找半天都没找到能用什么软件仿真Lm5117”
已经有了实物,实物还有问题,据说是没有输出,仿真有什么用?就算仿真工作得很好,实物不工作,你继续仿真?

网友:
实物已经做了三块出来了   完全不行

网友:
知道怎么做  但是测出来没数据  这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毫无任何输出”
可是电原理图中输出端却标注“测试0.2A,11.66V输出”。
二者相互矛盾。

按照图上做出来的实物 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图上做出来的实物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是啊,首帖已经说过了“没有任何输出”。

万用表总有吧?示波器总有吧?
拿起万用表,测量电路中各点电压(测电流麻烦,就暂先不测了),再用示波器看看电路中各点波形。
你到医院去,对医生说:“我这里那里不舒服。”医生做什么,现在你就做什么。你的万用表示波器,就是医生的听诊器体温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效果”
是啊,首帖已经说过了“没有任何输出”。

万用表总有吧?示波器总有吧?
拿起万用表, ...

已经测过了   不然就不会发帖求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测过了   不然就不会发帖求助啦

你到医院,医生开了化验单。化验回来,化验单上什么都没有写,医生能知道你生了什么病么?

网友:
大兄弟,你确定这电路没问题?芯片电源引脚你接到FB?

网友:
对比原理图仔细检查电路元件和焊接,,,

网友:
曾经用过LM5118,确实比较脆弱,买了10pcs最后调下来能用的只有1PCS。
猜测LM5117也差不多吧,大家调试的时候需要仔细一些~~

网友:
查看详情从官方先得出数据原理图和PCB板,然后就开始弄板子,布线布局及抗干扰要求非常高,按得出的官方PCB来走线放置元器件,最好做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