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纯手工改造小台灯

楼主:
很久以前,买家居的时候,送了一个小台灯,有时候在家里焊接个东西,有个台灯还是很方便的。
这个小台灯,拿着走也很方便,比手电好照东西。
台灯就是长这个样子,实物开始忘记拍好看的了,等等就能看到

改造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可能由于成本原因,原来的灯用的是铅蓄电池,使用寿命有点短。
2.充电口太不好用,圆口的线难找。
3.充电有点不太靠谱,就接了一个电阻直接对5V对铅蓄电池充电。
4.触摸调光方式是三段式的,个人不太喜欢。
5.本来觉得亮度不够,但是考虑到LED发热问题,最后还是没改了,毕竟亮度放近点还可以。

好了,当时这个灯到我手上的时候,其实感觉材料还可以,造型看上去也还不错,本着物尽其用的目的,开始改。原来的触摸调光,三段式的,个人喜欢无极调光渐明渐暗的方式,因为手头有SGL8022这个触摸芯片,所以才有信心改。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没办法,租的房子客厅灯就是这么点亮)

一看,还真是SGL8022这个芯片,看来更好改了

其实就是把第6和8脚的点位改下就行了

先把芯片拆下来看看走线:

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把线飞下:

接完就是这样子了,通电正常,是自己想要的效果:

下面是改锂电池,加充电电路

首先感谢EEWORLD,感谢TI,上次的活动,正好申请了几个BQ24090充电芯片

1A线性充电,在这个上面够用了:

按照官方电路来就行;

由于只打算改这一个灯,而且。。。。。。。。。。活动月底就结束了,怕打板子来不及,所以周日有空就花了点时间,
刀刻pcb出来了

这个HVSSOP的封装是真心小啊!

开始时候的样子:

其实已经刻得差不多了
期间有些忘记拍,
焊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接上了micro usb:

这种板子,焊接一定要放阻焊剂,我用的松香

用万用表量下,没问题就焊上电池:

插上usb线:

可以通电看看了:

充电指示灯亮了,看下充电电流:

0.959A,跟设计的差不多

其实开始充电的电池太大,放不下

改为18650了:

记得焊上保护板,然后用胶带包好

都接好线,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看下大致的位置,差不多就行了, 那块板子用胶带包一下比较安全
期间可能充电板子形状要自己用钳子剪或者用刀割,这个放上去还是要费点功夫:

感觉位置差不多,里面的东西先不管,下次用泡沫双面胶来固定,反正这个空间不大,不会到处动。
然后可以装了:

装好后就是这个样子,usb口处理的还不够好,因为比较晚了

改完之后,前面的1-4都实现了,因为5是考虑到散热,还有就是觉得不常用的话,亮度其实够了,所以第5留到以后再说。
谢谢各位观众赏脸观看~

--------------------------------------------------我是结尾--------------------------------------------------------

网友:
实力改造,感谢参与  任性DIY,在这等你来!

网友:
不错呀!呵呵!简单实用为上!

网友A:
一节18650可能时间不是很长,如果有条件增加电池的容量,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18650可能时间不是很长,如果有条件增加电池的容量,效果会好一些。

嗯,这个是松下的2600mah的,当时测得全亮的led电流是0.3A左右,算下来的话大概能亮7-8个小时,个人感觉够了。
本来是打算加大led功率的时候放2节电池的

网友B:
改用扁的聚合物电池的话容量也够大,空间也够。这样随便怎么玩了,话说,你的台灯和我的一样,有空照着你的方式也改一改,刚好手里有电池。嘿嘿

网友:
好像没做什么 。。嘻嘻我的也是这个灯。除了换电池好像 也不有什么 能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用扁的聚合物电池的话容量也够大,空间也够。这样随便怎么玩了,话说,你的台灯和我的一样,有空照着你的 ...

嗯   开始手头那个三洋的13Wh的聚合物太宽了   18650放进去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