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0仿真库里没有LM5117

楼主:
在哪下载LM5117的原理图库呀

网友A:
到TI的网页去,那里有用于仿真的WENBEN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TI的网页去,那里有用于仿真的WENBENCH

谢谢,请问 WENBENCH那个软件怎么把MOS管设置成CSD18532K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I的网页去,那里有用于仿真的WENBENCH

WEBENC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 WENBENCH那个软件怎么把MOS管设置成CSD18532KCS

使用时,找与仿真电路相近的管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找与仿真电路相近的管子即可。

替代元件没有那个型号,  想强行用那个型号代替,怎么办呢?